EMMC芯片转TF卡,能比TF卡耐用么?

楼主(2024-07-14):
感觉TF卡寿命很短,京东正规买的TF卡,有时写个几百兆的大文件,就可能将卡彻底写报废。
要操作串口屏编程,经常拔插TF卡,文件倒是很小,但是也有可能造成TF卡就损坏。

闲鱼上有8G的EMMC转TF卡,不到10块钱。
这种能比纯粹的TF卡耐用么?
但是TF卡里面也是芯片,搞不懂会这么脆弱。

网友A:
闲鱼的emmc你能指望是新芯片吗,指不定摩擦成什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的emmc你能指望是新芯片吗,指不定摩擦成什么样了。

不用说也知道是拆机的。
我买的就是拆机的。

只要皮实不会莫名其妙损坏就行,自己读写也不会很多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说也知道是拆机的。
我买的就是拆机的。

TF卡寿命再短,也能撑得住你串口屏编程那几下读写吧,坏了就扔了再换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卡寿命再短,也能撑得住你串口屏编程那几下读写吧,坏了就扔了再换一张😃 ...

如果当做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这种,估计插着不动,TF卡寿命是可以的。
但是拔插的话,容易突然暴毙。 或者变成只读卡了。

网友:
是不是被静电打了

网友:
感觉是插拔时静电打坏的。。。

网友B:
TF卡最大的问题不是震动还有湿度导致接触不良吗?emmc焊接的这些问题肯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最大的问题不是震动还有湿度导致接触不良吗?emmc焊接的这些问题肯定没有 ...

以前用STM32读写TF卡,很容易就能将TF卡弄报废,当然读写驱动是不完善的,但是可以看出TF卡是挺脆弱的

网友:
据说颗粒最好的用作SSD,达不到要求的做U盘或PSSD,再达不到要求的才用来做TF卡或SD卡

网友:
闲鱼买mlc的

网友:
我有张TF卡一直插机器上读用了8年

网友:
emmc通过特殊编程器可以读取emmc  smart信息获得emmc使用寿命。

emmc一般与手机行业高度绑定,得益于手机行业在flash存储的使用量与高额售价带来的话语权所以emmc可以拿到优质或者顶级flash。还有一个就是emmc一般用来装嵌入式操作系统所以对品质要求不是tf能比的,估计挑出来比较差的晶片做tf,剩下的渣渣就做优盘。

楼主:
买到2个EMMC转TF卡,总结就是浪费钱。
本身坏块很多,勉强能找个1,2百兆的连续空间能格式化,但是簇不能选4K,迪文串口屏需要TF卡簇大小4K。

别看图片绿色很多连续的,实际上新建分区格式化都卡死。

网友:
MKDV8GIL-AS
SLC,工业级宽温,别名贴片式TF卡, 内嵌ECC校验、坏块管理、磨损平均算法、万次异常断电保护等功能。

网友:
十多年前买了一堆 128m的tf卡,坏了就扔,还没用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到2个EMMC转TF卡,总结就是浪费钱。
本身坏块很多,勉强能找个1,2百兆的连续空间能格式化,但是簇不能选4 ...

恭喜楼主被海鲜市场卖家坑了,买到了寿命耗尽的报废emmc 。这类8G emmc大概率是报废智能电视与安卓盒子淘汰下来的。现在视频app会偷偷跑cdn服务把热门数据缓冲在emmc而不是运存,占用户存储器还有宽带与电力还有设备的便宜。其中emmc损耗是非常大的,当emmc寿命耗尽就会卡顿,死机,卡logo了。所以新电视机2年以后亮度降低到60-80降低耗电延长背光寿命。5年后电视机断网再重置系统搭配盒子使用,远离卡顿死机定屏背光闪烁。

楼主自己用就买成色好点的大容量emmc 贴在这个转接板子上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被海鲜市场卖家坑了,买到了寿命耗尽的报废emmc 。这类8G emmc大概率是报废智能电视与安卓盒子淘 ...

我昨天在拼多多上11块钱买32g的卡。
好几张长城的卡,反正不值钱坏了就丢。
那个emmc转tf在电脑上勉强能格式化完之后往里面写几兆的东西就会死掉,然后提示已损坏。
Diskgenius有时也检测不到坏块,
所以我还挺怀疑我的操作不当,或者这种emmc比较特殊,要用特殊的读卡器才能正常读写。

网友:
去**商城找8Mbit的TF卡,SLC颗粒的,或者SD-NAND转接板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被海鲜市场卖家坑了,买到了寿命耗尽的报废emmc 。这类8G emmc大概率是报废智能电视与安卓盒子淘 ...

5年后电视机断网再重置系统搭配盒子使用,远离卡顿死机定屏背光闪烁

这个方法太好了

具体是咋操作  可否详细一些   晚上就按照这样操作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年后电视机断网再重置系统搭配盒子使用,远离卡顿死机定屏背光闪烁

这个方法太好了

国产安卓智能电视广告泛滥,无非也就是为了广告与cdn实现持续的创收。只要断网后厂家无法远程推送广告跑cnd也没有法收集用户大数据 。广告也有很强时效性,离线播放没收益也可能因为投放过时广告成被告风险,电视机自然消停了。

网传电视机行业规范就是断网后不允许有离线广告存在,当然重置系统清理一下更好。最好的系统版本就是出厂版本,比重置更好的就是降级到出厂版本。

电视机背光是电视机功耗的主要部分,现在电视机便宜所以背光缩水,背光降低到80不单单可以节约不少电力,最重要的是可以降低led发热延长寿命,避免背光快速老化,降低背光故障率。

最近大量跨境电商都放假回家种地了,大量成色不错的宁美cr160  j4125盒子与 j4125 mini-itx主板出现在海鲜市场非常适合做电视机盒子用。cr160 j4125 6+128 才400,j4125 mini itx 带蓝牙wifi网卡,板载8G内存成色9成新才240,再60配一个全新机箱做电视机盒子相当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在拼多多上11块钱买32g的卡。
好几张长城的卡,反正不值钱坏了就丢。
那个emmc转tf在电脑上勉强能 ...

最近也在逛海鲜转悠捡小主机。emmc需要3.3与1.8v供电,真不知道这个转接板子如何解决1.8v问题的。

这种转接板是用来与特殊读卡器配合访问emmc 的boot隐藏分区做emmc镜像克隆。主要是安卓电视机与安卓盒子系统的克隆,emmc 扩容。并不是楼主这种应用场合,稳定性未知

网友:
我记得东芝的emmc可以单3.3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安卓智能电视广告泛滥,无非也就是为了广告与cdn实现持续的创收。只要断网后厂家无法远程推送广告跑c ...

很详细的解答
QQQ

楼主:
自己冤枉这个2个EMMC转TF卡了。
我今天拿到笔记本上,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原来我刚装好没多久的ITX台式机前置插口供电不足导致之前EMMC转TF卡写和格式化都不正常。
刚好昨天又弄死一个U盘,我觉得这U盘很皮实,不应该啊,于是改笔记本上一试,U盘重新格式化后是好的,2个EMMC转TF卡重新格式化后也是好的,虽然写入速度也很慢。

不过这种EMMC转的TF卡,跟真TF卡应该还是有区别,我放到迪文屏上,没法识别的。
格式化参数跟真实TF卡一样,但是就是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