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大于220V的同步boost控制器

楼主(2024-07-14):
RT,需要设计一个恒流源,24V输入,正常输出时为38V左右,输出电流为5A;但是空载时电压至少需要达到174V左右,考虑80%余量,最大输出电压需要达到220V左右

网友A:
市场买个逆变自己加个满足你要求的恒流限压电路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买个逆变自己加个满足你要求的恒流限压电路不就得了

你没看懂我的需求把,如果按照你的方案,复杂度加了好几倍了,效率也做不高,那我还不如用非同步boost解决呢

网友:
看错了,你是直流输入

网友B:
174V,你想干啥,自己做波形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4V,你想干啥,自己做波形信号发生器

氙灯电源,触发器动作前电压>60V,越高效果越好,暂定150V,触发器动作后为电压为14V,输出电流5A,
考虑如果做升降压拓扑比较复杂且效率不高,所以把氙灯正极接输出,负极接24V,这样做一个正常工作(24V+14V=38V)@5A,空载(24V+150V=175V)的升压恒流源即可。

刚刚筛选了一遍,目前暂定两个方案,
1.低压非同步的boost外加上半桥控制器
2.屹晶微的EG116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氙灯电源,触发器动作前电压>60V,越高效果越好,暂定150V,触发器动作后为电压为14V,输出电流5A,
考虑 ...

氙气灯我记得击穿电压要10000多伏吧,以前看到都是用开关变压器升压的。难道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氙气灯我记得击穿电压要10000多伏吧,以前看到都是用开关变压器升压的。难道不一样 ...

不包含触发器,触发器是另外设计的,需要20kV

网友D:
触发前用另一路小电流升压不行么?

楼主:
LM5176最大可输出耐压55V,也就是55*0.8大概到44V左右;
我之前用LTC3779最高耐压150V,实际120V,但是这个芯片价格太高了,也比较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发前用另一路小电流升压不行么?

目前的产品设计是驱动电源+触发器,触发器的输入电源就是前级的驱动电源。
按照规格书的要求,触发前需要加两端加超过60V的电源,越高越好,然后在加一个20kV以上的高压脉冲触发。

你的意思是做成两路电源用继电器切换吗?我看了类似的产品没有这样的做法,老的产品,如果是24V输入的,基本都是先升压然后降压两级电源,要不就是直接220VAC输入,降压限流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LM5176最大可输出耐压55V,也就是55*0.8大概到44V左右;
我之前用LTC3779最高耐压150V,实际120V,但是这 ...

肯定要额外加辅助电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