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29ve超过128K后编程下载出错

楼主(2024-07-15):
stm32f429ve,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512k内存,现在用到128K,特殊的位置,编程就下载出错了

网友A:
自己有bootloader么?怎么从8004000开始的?然后看一下flash是多少k一页?0x4000这块没有跨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bootloader么?怎么从8004000开始的?然后看一下flash是多少k一页?0x4000这块没有跨页吧? ...

是的,有bootload.
少于128k,啥事都没有

网友B:
boot 先改成 0x08020000 试试,我印象中前面128KB是特殊区域不能分开;前 128K 不能用作分区配置,前 128K 的存储空间用于存放 Bootloader,剩余的地址空间可以用来存储其他数据。

网友A:
下载算法选错了吧?现在选的是stm324xx,有没有更细的?比如stm3242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算法选错了吧?现在选的是stm324xx,有没有更细的?比如stm3242x ?

好像没办法选择更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 先改成 0x08020000 试试,我印象中前面128KB是特殊区域不能分开;前 128K 不能用作分区配置,前 128K  ...

那就有点生猛,用128K给bootloa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有点生猛,用128K给bootload

可以先试试排查问题,

楼主:
嗯,试试看

网友:
先换 boot0 方式串口下载,排除下芯片问题还是 swd

楼主:
芯片可以全片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 先改成 0x08020000 试试,我印象中前面128KB是特殊区域不能分开;前 128K 不能用作分区配置,前 128K  ...

好像的确是这个问题。
那这样有点浪费了。
不知道能不能把大容量的const放到后面128k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