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误差累加器溢出 处理方法

楼主(2024-07-15):
在做位置闭环控制中用到 误差累加器

int inc_encoder;          //编码器的增量值
int pre_encoder;          //编码器上一周期的值
int acc_encoder;          //编码器误差的累加值

/*计算编码器的增量值*/
     inc_encoder = follow->enValue - pre_encoder;
     pre_encoder = follow->enValue;
     acc_encoder  += inc_encoder;

电机朝一个方向运行时,acc_encoder  总会有溢出的时候,溢出导致阶跃。用浮点数类型又牵涉到精度问题。

请教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全部采用增量式算法,再也没有溢出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采用增量式算法,再也没有溢出可言

全部增量会丢失脉冲量的

网友B:
您这个acc_encoder 应该指的是累计的编码器脉冲数吧,对应位置。用个64bit的long long 吧,24bit的编码器也能转到天荒地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acc_encoder 应该指的是累计的编码器脉冲数吧,对应位置。用个64bit的long long 吧,24bit的编码器也 ...

天荒地老?!
用同事把绝对值编码器转到差不多溢出的位置,用手电钻转了半天才转回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荒地老?!
用同事把绝对值编码器转到差不多溢出的位置,用手电钻转了半天才转回中间位置。 ...

对,总会溢出的,关键是溢出怎么处理。

网友D:
就不能做个程序吗 ? 当两者的差值大于 编码器的一半,或者当前值小于之前的值, 就认为编码器 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能做个程序吗 ? 当两者的差值大于 编码器的一半,或者当前值小于之前的值, 就认为编码器 重转了。  ...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荒地老?!
用同事把绝对值编码器转到差不多溢出的位置,用手电钻转了半天才转回中间位置。 ...

算您24bit的编码器, 64bit的变量,还有40bit,可以记录2的40次方=1099511627776圈,算您10000RPM,那么可以连续转1099511627776/(10000*60*24*365)=209年才溢出。

网友:
你用的开源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