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利用JFlash批量下载程序偶尔会跳出:升级界面。

楼主:
如题。
提示:
The firmware of the connected J-Link will now be restored
The connected ILink is running in bootloader mode.
This happens if no valid firmrare has been found on the J-link.
Without a valid firmare, I-Link cannot be used.
批量下载程序会中出如图的界面,必须更新一下才行。
如果不更新,重新再插拔USB也没有问题。显然里面的固件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PS:使用的都是淘宝版本的Jlink,实测:V9有这样的问题,但是OB没有这样的问题,连续下载都不会提示。
PS:每次下载连接目标板的时候,可以发现:JLINK由于给目标板供电,自己也重启了。但是重启不应该会出现检测固件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新版本驱动搞的,我一直用旧版本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