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Xilinx 7系列的Serdes收发可以不同协议吗?

楼主:
比如接收走HDMI或DP协议,发送走VBO协议,两边协议不同,可以这样使用吗?

网友A:
一组GTP 的TX  RX  如果要调用官方的IP的话   不能分开成不同功能

如果是不调用官方的 IP  直接自己整,应该是可以分开的

不是很确定, 你最好实际编译下 看看能不能编译综合通过,能通过了再画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组GTP 的TX  RX  如果要调用官方的IP的话   不能分开成不同功能

如果是不调用官方的 IP  直接自己整,应 ...

可以分别指定每个通道的rx/tx的参考时钟,以及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