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有尖峰电压

楼主:
使用的是jw5026这个dcdc  电路按照手册建议的画的,输入24v输出5v没什么问题,但是负载在300ma时 输出有尖峰电压,请问大佬们,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图片如下

网友:
没图说啥?

网友:
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
都会测   和  都会正确测量纹波之间有故事

pcb布局  电路图不发出来  ?

网友:
负载太大,发热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