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的QSPI是否读取速度是SPI的4倍?

楼主:
四线的QSPI是否读取速度是SPI的4倍?比如w25q64   我用硬件spi读取感觉有点慢,不知道用QSPI速度是否翻四倍?

网友:
qspi就是翻4倍。

网友:
SPI:  MI<-SO @SCK

QSPI: MI[3:0] <- SO[3:0] @SCK

物理上是 4x 带宽,但实际效果怎样、指令效率如何,都有影响。

网友:
例如常用的25系列flash搭配stm32,使用dma,读取一段数据,刨开前面几个时钟的读取命令,后面的数据就是四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