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硬生生的将三部格力空调折腾到正常。我也从小白折腾成老司机。可见格力质量与服务的垃圾

楼主:
事件描述:

3个套间,3部1.5P 格力“凉之夏”变频冷暖空调,全部不正常。 3部空调都是全功率一整晚运行,一晚睡觉可以耗电36度 !!  一个月就要耗电1000度,还不算白天的12小时!!

3部空调都是去年新装的,是格力的本地线下代理安装的工程机。3部都不正常!  一部热死人,两部冷死人;三部的电费吓死人!!

第一部:这部机肯定有故障,18平方的房间,只是稍微冷却,制冷能力不足。所以,一整晚都是全功率(大约1000瓦)运行,不会降频省电。

第二部&第三部:制冷正常,但温控失败,设定28度,会一直制冷到23度也不会停,也是一整晚全功率运行,不会降频省电。

我10天前发了一个帖子:

谁能解释:格力空调设置到29度,房间24.9度,空调没有停,一直制冷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4725

楼主:
这10天,我使用了下面7个青萍蓝牙温度计、3个小米智能插座3,3个青萍空气质量仪, 反复测试3部空调的入风、出风、房间和室外温度。

方法观察、反复对比,造找出问题,并且终于凭着我的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将三部吓人的电老虎空调,折腾成“一晚一度电”。

【先展示一下这10天我折腾出来的辉煌战绩!】

实测当前: 室外温度34.7度,房间温度28度左右。
折腾好后的3部空调现在很省电,并且温度都是舒适的28摄氏度。

这是刚才我查看3部空调的当前功率,基本一整晚都是这个功率运行。

楼主:
【这10天的折腾,确定出3部空调的故障点】

【故障分析】第一部空调: 制冷不足。

但测量出风口与进风口,可以有10度甚至12度的温差,高于国家标准的8度温差,所以开始以为这台空调是正常的。论坛的网友也无法给出这台空调是否合格的判断。

可以说,仅凭温度计,无法判断这空调是否正常。但无论设置多少度,就是感觉房间温度不够冷。

但格力代理的电话回复是:“你的房间太大、你的外墙晒着太阳,从空调出风口温度看,你的空调是正常的。”

直到我使用了WiFi功率计,查看到空调一整晚都是超过1000w功率运行,才最终证实这空调肯定有问题,格力代理才派人上门检查。

格力的人到现场,取下空调滤网,开机,一会就看到室内机散热器上面结霜。师傅说这就是雪种不足的证据,需要更换铜管、加雪种。

报价是:铜管每米65元,需要9米,高空费80元,雪种300元。合计965元。

我质疑这部空调安装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应该免费给我维修。垃圾格力竟然以空调铜管不属于保修范围,收了我750元的维修费。

楼主:
【第二部&第三部】:空调制冷正常,但温控失效,设定28度,房间会降到23度,空调一直全功率运行,不会降功率,或很长很长时间后才降功率。

这两部空调的安装有问题,离天花只有5-7cm。

已经无法下移,因为打的穿墙排水口太高。

我反复测试,发现顶部入风口的温度一直偏高,估计是这地方太窄,空气流动不好。

入风传感器是这个位置:

于是,我在传感器后面加个风扇,希望加快空气流通,但效果不明显。

我灵机一动,打开空调盖子,外露出入风传感器,问题竟然解决!!  现在开机半小时,室内开始冷,就会开始降低功率。(注:半开就可以,全开了看不见白色的LED温度显示,不知道当前是否开了机。)

网友A:
补雪种即可,为何要换铜管?

网友B:
同问,雪种不足为何要换铜管?一般都是找出漏的地方,但你说从安装开始就不正常,说明不是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雪种即可,为何要换铜管?

个人经验觉得,雪种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的,有些空调十几年都没问题;所以之前用着好的,突然说要加雪种,肯定出现泄漏点了

网友:
这么长泄漏点很难找的,换铜管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雪种不足为何要换铜管?一般都是找出漏的地方,但你说从安装开始就不正常,说明不是漏。 ...

估计是一开始没加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7944074961897543

按照文章的数据,加长到9米管子要补80g的制冷剂了。如果不补,因为管子太长,制冷剂就被过多的分散,造成压力低,现象为缺氟。因此,出厂是不建议加长管子(5米以上)的。

此外,加长管子也会导致空调容易出故障。曾经公司机房用的空调被扯了10米+的管子,用了一年之后,1个月小修,3个月大修,修不完的空调

这个空调不应该装这么远。装这么远效果差些,工作耗电量也会大一些。

网友:
我倒是觉得没抽真空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换铜管纯粹是为了创收。如果怀疑铜管漏,那么应该找到漏点,最有可能就是焊接口或者接头处,有油呼呼的地方就是漏点了。
9米的铜管确实太长了,楼上说的没错,加长铜管要补制冷剂,否则就会制冷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雪种即可,为何要换铜管?

因为一年前开始使用的时候,发现雪种已经完全没有了。

也就是说,这一台之前已经漏过一次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10天的折腾,确定出3部空调的故障点】

【故障分析】第一部空调: 制冷不足。

一般铜管不会坏的,除非特别垃圾,垃圾到会有砂眼的那种。

要么就是管子是铝的。这个新的一般也不漏,什么时候漏看运气。

一般都是喇叭口漏,老空调有可能蒸发器冷凝器腐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雪种不足为何要换铜管?一般都是找出漏的地方,但你说从安装开始就不正常,说明不是漏。 ...

他们找过,但找不到漏点,这9米长的管,中间也没有焊接过。

所以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换管了。

换管工作量很大,2个师傅,其中一个据说是他们最资深的师傅,从下午2点一直换到6点,工作了4个小时。

事后我将管子的黑色外壳剥开,发现铜管很干净,没有任何黏糊糊的东西。

是否就证明铜管是白换了?

网友D:
换铜管就是为了多要钱,正常操作应该检漏,打氮气进去找漏点,如果是接头漏,重新做喇叭口就行,空调安装很重要,接头没装好就会漏。
看图片,充冷媒没用称,变频机完全放光充冷媒不用称,要么是这几个人水平不行,要么就是糊弄,只能说这几个人要么蠢,要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铜管纯粹是为了创收。如果怀疑铜管漏,那么应该找到漏点,最有可能就是焊接口或者接头处,有油呼呼的地方 ...

创收的嫌疑可能有。但估计他们是真的想彻底解决问题,说这次会使用更好的铜管。

只加雪种300元+80元高空费。

换9米铜管750-380=370元。

两个师傅其中一个资深老师傅,2人工作4小时,人工都要370元了。

铜管的成本还没有算啊。他们的铜管很厚的,不是普通的很垃圾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铜管就是为了多要钱,正常操作应该检漏,打氮气进去找漏点,如果是接头漏,重新做喇叭口就行,空调安装很 ...

我靠!水这么深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靠!水这么深啊!

没找到哪漏,还是有风险,换铜管大概率能解决,看运气成分多一点,找了几个小时找不到漏点,估计是能力不行,后面不用称充冷媒也就合理了,这几个人知识还停留在定频机安装水平。
变频机不能只看压力充冷媒,大概率充装量不准,全放光后按外机上标的重量充最准,也是最省时省事的,变频机看压力充冷媒,要同时看压缩机电流,冷媒压力会随压缩机功率变化的。

楼主:
【第二部&第三部】的排除方法补充到5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水这么深啊!

喇叭口是最容易漏的。只要做好了不会漏。

之前看论坛图片我还自己移机了一台3P空调用了3年也没漏。

如果不是管子不是喇叭口漏,那换了管子还会继续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部&第三部】:空调制冷正常,但温控失效,设定28度,房间会降到23度,空调一直全功率运行,不会降功 ...

把温度探头拉出来放外边会比这样张着嘴美观一些

网友F:
我们办公室的空调 叫清洗的来清洗一次就漏了,我猜大概率是喇叭口处,叫修理的来看了一下,拿了个检测仪 滴滴滴响的,糊弄一下就说要换管子,我自己把接口处剥开让他再测一下,才检测到泄漏,然后就重新做接口,加了雪种一共收费180

网友:
现在有些空调内机没有模式显示,甚至也没有温度显示,节省到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温度探头拉出来放外边会比这样张着嘴美观一些

不够长度。

要外壳钻个洞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办公室的空调 叫清洗的来清洗一次就漏了,我猜大概率是喇叭口处,叫修理的来看了一下,拿了个检测仪 滴 ...

唉,没有办法,自己不懂只能被收割韭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够长度。

要外壳钻个洞才行。

打开右边的盖,里面是电路板,应该能找到传感器插头,延长一段线,把传感器放到上边进风口,就不影响美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找过,但找不到漏点,这9米长的管,中间也没有焊接过。

所以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换管了。

是的,管子干净,白换了。

网友:
如果用了几年的话,铜管子会变硬的,我空调移机时对比过,新的管子是相对柔软的,用了多年的管子,很硬,不好弯折,估计是长期的高压下,金属疲劳,所以铜管子是有寿命的。

了解金属疲劳的会理解,不懂的人觉得不可思议,说:怎么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够长度。

要外壳钻个洞才行。

找线延长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哪漏,还是有风险,换铜管大概率能解决,看运气成分多一点,找了几个小时找不到漏点,估计是能力不 ...

空调里面有个检修按钮,按了压缩机会全速运转,然后看压力表加冷媒。我家的空调安装时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右边的盖,里面是电路板,应该能找到传感器插头,延长一段线,把传感器放到上边进风口,就不影响美观 ...

算了,不动它了,原来的线肯定不够长,需要焊接延长。

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调里面有个检修按钮,按了压缩机会全速运转,然后看压力表加冷媒。我家的空调安装时是这么操作的。 ...

他们估计就是这样操作的,我看到他们有压力表,两人配合,当然具体过程我没有看。

网友H:
志高空调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我有一个房子,一层的一个房间,安装了志高的,偶尔过去,一年开机估计不到5小时。打开之后 很强劲。直接把外机扔在了地上。简单固定了一下

网友I:
我住那里两台美的也是乱搞,设置到28度才适合睡眠。26度就冷死人,死命运转。

网友:
广州冬天房间空调制热一晚一般多少度电啊?

网友J:
现在装空调的师傅,很多操作都不规范的,我怀疑他们是故意的,反正一般的用户也看不出来安装是否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住那里两台美的也是乱搞,设置到28度才适合睡眠。26度就冷死人,死命运转。 ...

按我上面的方法测试一下各个电动温度和实时功耗,看看是否将盖子打开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志高空调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我有一个房子,一层的一个房间,安装了志高的,偶尔过去,一年开机估计不到5小 ...

我上一台空调就是至高,2005年装的,用到22年装修才换掉。一级能效定频大一匹,很省电,小毛病是有点,例如时不时报管温异常,其实是管温传感器位置经常结露导致引脚锈蚀接触不良,换一颗NTC能顶五六年吧。室外机15年左右换过一次启动电容,这些对于咱们电工都不是问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上一台空调就是至高,2005年装的,用到22年装修才换掉。一级能效定频大一匹,很省电,小毛病是有点,例 ...

志高有段时间质量还行。现在基本等同山寨。

网友K:
我家也是三台空调,平均一天50度电,看功率也都是1000多瓦一直运行,一个月1000多度电

我以为天气热,温度压不住,照坛主测试经验来看,估计也是空调全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家也是三台空调,平均一天50度电,看功率也都是1000多瓦一直运行,一个月1000多度电

我以为天气热,温度 ...

有我的经验,看来你不需要折腾10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收的嫌疑可能有。但估计他们是真的想彻底解决问题,说这次会使用更好的铜管。

只加雪种300元+80元高空 ...

9米铜管+电线 370元也确实成本价了。铜管正常要收100元一米的

网友L:
我看了一下我家两个空调,就晚上开都要差不多13度左右一晚
看来也要搞搞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米铜管+电线 370元也确实成本价了。铜管正常要收100元一米的

还有2个人4小时的人工费。

所以我也认为他们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换掉铜管是最保险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我的经验,看来你不需要折腾10天。

我看到你用的小米智能插座3,这个不是小功能插座吗,不能插空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看到你用的小米智能插座3,这个不是小功能插座吗,不能插空调吧?

小米智能插座3支持2500w的。我的空调最大功率也才1300w。

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了一下我家两个空调,就晚上开都要差不多13度左右一晚
看来也要搞搞它了 ...

1.5p 空调开一晚(8小时)正常应该是2度电左右。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现在装空调的师傅,很多操作都不规范的,我怀疑他们是故意的,反正一般的用户也看不出来安装是否规范 ...

同感现在装空调的都很垃圾,没有一点责任心,没有几个按规范抽真空的,还有最早室外机都是4个螺钉固定,后来都是两个螺钉固定,现在一个螺钉固定都没有,每年都有室外机被狂风刮下去的,质量再好的空调也架不住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感现在装空调的都很垃圾,没有一点责任心,没有几个按规范抽真空的,还有最早室外机都是4个螺钉固定, ...

按国家标准,空调室外机的固定膨胀螺丝至少6个。

网友J:
我的一台约克变频柜机,安装的时候,师傅居然连真空泵都没有拿,工人跳出去准备装外机接管时,我问他们,变频机你们不抽真空就接管?工人说忘记拿真空泵了,立马打电话让工友送过来
他们就是这么敷衍,从那时起,我对装空调的人基本都没有什么好感,他们都是怎么省事怎么来,那管你这台空调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一台约克变频柜机,安装的时候,师傅居然连真空泵都没有拿,工人跳出去准备装外机接管时,我问他们,变 ...

我换铜管,需要真空泵吗?!

我没有看到他们拿真空泵啊。

网友:
要说安装 还是美的做的还不错.    我安装的时候 全程看着.   装完后要签字确认, 包括室外机支架的螺丝数量, 抽真空时间, 等等. 都要客户确认.

其实国内工人只要没有监督就很不负责.  能应付就就应付. 毕竟安装不规范也不是不能用.  只是达不到效果或某些情景下达不到效果.

网友:
我的美的移过 一次机,12年没加过雪种....上上周花了150源加的,本来打算换个新空调....后来想想也就150...算了,好了能用就在用几年!
师傅看了机器说早前的机器质量没得说,一流的好......夏天我只能开29....再低太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铜管,需要真空泵吗?!

我没有看到他们拿真空泵啊。

感觉要抽真空吧,毕竟铜管里还有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要抽真空吧,毕竟铜管里还有空气

他们肯定没有抽真空。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他们肯定没有抽真空。

没抽真空,以前听一个修空调的老乡说压缩机电流会波动,测外机电机电流可明显看到指针不规则摆动, 原因是水汽结冰,不规则小冰粒通过毛细管时,会造成管路阻力变化,压缩机电流也跟着变。   但这是老空调的经验了,新空调是变频的,且用节流阀没毛细管了,不知是否还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找过,但找不到漏点,这9米长的管,中间也没有焊接过。

所以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换管了。

有可能换了也解决不了,也有可能外机里面有漏的。
这种可以检查,但是必须加高压(几十个压,费用1000圆起),大概花费2 3天时间,还很危险。我那台空调太老了,直接卖掉换新的,由于那台老古董,里面都是铜的,居然能卖500还是600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抽真空,以前听一个修空调的老乡说压缩机电流会波动,测外机电机电流可明显看到指针不规则摆动, 原因 ...

无论是毛细管还是电子膨胀阀,变频机都必须抽真空。
很多空调厂家要求安装时,抽真空要拍照上传。

网友:
不知道空调与冰箱有多大区别,冰箱应该是自己(指冰箱自己)可以抽真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铜管,需要真空泵吗?!

我没有看到他们拿真空泵啊。

换了铜管肯定需要抽真空。
定频机的年代,可以排空法,用制冷剂替换空气进行排空,不用真空泵。
但是变频机,100%需要抽真空。且制冷剂需要定量加注,即根据外机标注的冷媒重量,加上延长铜管的补偿量,才能让压缩机运转在最佳状态

楼主:
查了一下,变频机都是使用R32制冷剂。这种制冷剂要求很高,必须使用真空机抽干水分,否则会有问题。一般建议抽真空半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铜管,需要真空泵吗?!

我没有看到他们拿真空泵啊。

变频机要抽真空的。不仅要抽真空还要保压一会看压力掉不掉。

尤其是南方湿度大更重要。

保压掉一些后维持不动说明管路里有水汽,要继续抽真空直到压力不动说明水蒸发完了抽出来了。

然后才能放冷媒出来。

我装空调的时候都是约的大太阳空气干燥的时候。就算抽真空比较敷衍影响也能尽可能低一些。

网友O: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变频机都是使用R32制冷剂。这种制冷剂要求很高,必须使用真空机抽干水分,否则会有问题。一般建 ...

刚装了四台格力空调,变频的,有抽真空,但都只抽几分钟,2个人,三个多钟就全装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刚装了四台格力空调,变频的,有抽真空,但都只抽几分钟,2个人,三个多钟就全装完了。 ...

看真空表, 指示的真空值到位就行.    真空机有大小功率之分.不能限死时间

楼主:
我向格力当地代理吐槽了没有给我抽真空。

他们自知理亏,派人过来帮我抽真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肯定没有抽真空。

现在的格力空调保修10年,  安装工人都是经过培训的,  且关键操作他们要拍照上传公司,  这些基本工作肯定是做了, 他们比你更怕空调出问题--你一个电话他们要多忙半天.
从你以前的发帖,没看出格力空调本身有什么问题啊.   就安装太高, 入风口距离不足导致的问题而已.    这个安装太高是不符合手册标准的--安装工也是违规操作或者是业主要求装那么高.

另空调要从京东自营,且要京东售后的店铺买.    京东的售后实在太好了, 我相信京东能保障10年的真正保修.   厂家售后只会扯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向格力当地代理吐槽了没有给我抽真空。

他们自知理亏,派人过来帮我抽真空。

再问一下:之前没有抽真空的制冷剂是否已经污染(含水分)。是否需要全部放掉重新灌过制冷剂?

网友P: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之前没有抽真空的制冷剂是否已经污染(含水分)。是否需要全部放掉重新灌过制冷剂? ...

是的,要全部放掉,先抽真空,再加制冷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部&第三部】:空调制冷正常,但温控失效,设定28度,房间会降到23度,空调一直全功率运行,不会降功 ...

空调从上端进气的,它这个传感器位置在进气不足的时候可能很少气流通过传感器的位置,影响传感器温度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的,要全部放掉,先抽真空,再加制冷剂。

好,我先跟格力的销售沟通好,别到时又忽悠我。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有可能换了也解决不了,也有可能外机里面有漏的。
这种可以检查,但是必须加高压(几十个压,费用1000圆 ...

x,那么值钱?一台卖五六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可能换了也解决不了,也有可能外机里面有漏的。
这种可以检查,但是必须加高压(几十个压,费用1000圆 ...

是的,他们说如果换管还解决不了,下次只能换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向格力当地代理吐槽了没有给我抽真空。

他们自知理亏,派人过来帮我抽真空。

安装工人肯定知道换管要抽真空,他们偷懒,就省掉这个步骤了

网友:
不止是偷懒,有故意引起故障,赚维修费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Q:
x,那么值钱?一台卖五六百嘛?

老式3p空调,里面纯铜,压缩机原装进口,原本这个老家伙制冷效果超级好,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出现漏冷媒了。
已经充了2次(第二次免费,几个月就缺了,所以免费),还是不行,没办法,只能换了,  外机+内机+10米铜管,好像是600多还是700,抵扣新机安装费用(加新铜管)
新买3p空调柜机,MD,主机 比原来的,差不多轻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变频机都是使用R32制冷剂。这种制冷剂要求很高,必须使用真空机抽干水分,否则会有问题。一般建 ...

必须抽真空和水汽
如果没抽,制冷有很大的拖拉机声音(说是水汽冷却在小管结冰导致回流出现扰动导致声音很大),严重甚至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智能插座3支持2500w的。我的空调最大功率也才1300w。

解决方法:

空调机如果是1.5p以上的,不建议用插头,上个月,我办公室的3p空调插头居然烧糊,差点烧起来。
马上换空开(有空调专用带漏保的空开),我是去年换的空调,安装空调的有,结果要150多元,太贵,我没要,就接个插座临时使用,结果一用就懒得换了,知道上个月烧糊才赶紧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空调机如果是1.5p以上的,不建议用插头,上个月,我办公室的3p空调插头居然烧糊,差点烧起来。
马上换空 ...

2匹及以上,就不能用插座了,要买32A的空开

jd买便宜点,刚买1个,然后漏买1个,还是被宰

楼主:
引用 网友R:
空调机如果是1.5p以上的,不建议用插头,上个月,我办公室的3p空调插头居然烧糊,差点烧起来。
马上换空 ...

才1300w的功率不要紧。

我是为了监测功耗才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我先跟格力的销售沟通好,别到时又忽悠我。

再问2个问题:

1。抽真空时,看到压力表是0,是否就表示已经抽干净?

2。加雪种的时候,怎样才知道他们已经加得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2个问题:

1。抽真空时,看到压力表是0,是否就表示已经抽干净?

1、抽到0要保压5-10分钟看压力会不会变化,压力变小后稳定不动要继续抽再保压直到压力不变。
     如果压力保不住说明有漏点。要查漏。

2、用称。有专用的冷媒称。也有加之前称一下,一边加一边看重量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抽到0要保压5-10分钟看压力会不会变化,压力变小后稳定不动要继续抽再保压直到压力不变。
     如果压 ...

“抽到0要保压5-10分钟看压力会不会变化,压力变小后稳定不动要继续抽再保压直到压力不变。
     如果压力保不住说明有漏点。要查漏。”

我想问一下,抽真空的机器是怎样接入到空调的管道的?抽真空的时候,是否有R32制冷剂的地方包括压缩内部都全部抽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到0要保压5-10分钟看压力会不会变化,压力变小后稳定不动要继续抽再保压直到压力不变。
     如果压 ...

空调外机粗管阀门上有一个检修口,抽真空,加冷媒都是这个口。
抽真空后要关闭工具上的阀门,关真空泵,等5分钟以上观察是否漏气,不漏气连上气罐,排空充装工具里的空气,然后灌冷媒,定量灌,把气罐放称上,重量够了关阀,有带电磁阀的称,充够重量后可以自动关阀,减少人拧阀门导致的误差。
换冷媒抽真空是把所有冷媒都放掉,所有管路抽真空,包括压缩机,和内外机的管路,新装是只抽铜管和室内蒸发器管路,所以全换抽真空的时间要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抽到0要保压5-10分钟看压力会不会变化,压力变小后稳定不动要继续抽再保压直到压力不变。
     如果压 ...

有加氟开关配件,拧在外机管3通针阀的地方,有旋钮可以把针阀顶开。

要把系统中全放干净再抽,把系统中整体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加氟开关配件,拧在外机管3通针阀的地方,有旋钮可以把针阀顶开。

要把系统中全放干净再抽,把系统中 ...

是否可以让他们将真空抽到0之后,关掉抽真空机,然后半小时后,检查是否仍然是0。

如果不是0,肯定就有漏点了。漏点也有可能是空调室内或室外机的问题。

半小时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让他们将真空抽到0之后,关掉抽真空机,然后半小时后,检查是否仍然是0。

如果不是0,肯定就有 ...

对,对于一般漏点半小时够了。要是微漏真空不一定能查出来,要打10个压左右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对于一般漏点半小时够了。要是微漏真空不一定能查出来,要打10个压左右查。 ...

空调可以加压10个?

这是正规查漏方法?如果是的话,我要求他们做。

网友:
华凌空调怎么样?
现在冷媒都是R32,易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可以加压10个?

这是正规查漏方法?如果是的话,我要求他们做。

对,要是查漏就不要放掉冷媒,直接加氮气进去,先加到6-8个压,用检漏仪确定大致漏点。

对于大部分一般漏点6-8个压就可以找到了,极小的漏点要打到9-10个压。

再用肥皂水确认。把管路压力排空后,常压焊接堵漏。然后抽真空,加注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要是查漏就不要放掉冷媒,直接加氮气进去,先加到6-8个压,用检漏仪确定大致漏点。

对于大部分一般 ...

为什么要加氮气?直接加空气不行?反正迟些会抽成真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加氮气?直接加空气不行?反正迟些会抽成真空。

变频机用的冷媒加空气进去容易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机用的冷媒加空气进去容易爆炸

氮气容易获得吗? 让他们带氮气过来是否过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机用的冷媒加空气进去容易爆炸

不如让他们将冷媒全部放掉,然后加压到10个大气压,再静止半小时看看压力有没有减少。

这样就没有爆炸的风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氮气容易获得吗? 让他们带氮气过来是否过分要求?

他们一般都是带个氮气钢瓶的。一般维修查漏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一般都是带个氮气钢瓶的。一般维修查漏的都有。

充进去氮气,检查完,里面的冷媒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进去氮气,检查完,里面的冷媒还能继续使用?

不能,要全放掉,用氮气只是为了安全和增加压力

网友:
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范 GB17790-2008

楼主(2024-07-19):
引用 网友E:
不能,要全放掉,用氮气只是为了安全和增加压力

那一开始全部冷媒放掉,然后使用空气加压,不是一样安全?

为何要使用氮气这么麻烦?

网友S:
我就是修空调的,铜管如果漏冷媒,旁边会有漏油痕迹,如果缺冷媒还有冷的效果,用冷媒检测仪检测吊顶、内机、外机就能快速大致判断漏的位置。内机蒸发器结霜可能是冷媒不够,也可能是内外机连接的铜管的有瘪的地方,就算瘪了也可以修复。焊接时按照工艺要求是需要充氮气保护,防止铜管焊接的地方内部氧化产生氧化渣堵塞毛细管、划伤压缩机。如果是内、外机同时充氮气捡漏,冷媒就要放光了。充空气有这些问题:1,要处理干净空气里的水分很麻烦;2,普通的压缩机压力只能达到0.8MPa,24小时保压是需要达到4MPa的。氮气瓶的压力可以达到15MPa,40升的的一瓶气价格90元左右,所有涂方便就用氮气了。抽真空是负压,负压不漏气不等于正压也不漏,R32和R410的冷媒必须要抽真空,否则会影响空调效果的,抽的时间最好15分钟以上,看真空泵的出气孔,一开始会有水蒸汽被抽出来此时真空泵的声音和抽好没有水蒸汽时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那一开始全部冷媒放掉,然后使用空气加压,不是一样安全?

为何要使用氮气这么麻烦? ...

你看一下你拍的铭牌上标注的工作压力是多少MPa,普通的空气加压是达不到这个压力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一开始全部冷媒放掉,然后使用空气加压,不是一样安全?

为何要使用氮气这么麻烦? ...

如果要抽真空,或者检漏,冷媒肯定都是要全部放光的,这个很好放,因为有压力,外机那个检修口,用内六方松开中心的螺丝就可以放,放到没有声音了就是没有了。

然后要是检漏,那就充氮气进去,空气压缩进去肯定有水分的,氮气应该是渗透性强,能带走管内湿气,再一个用检漏仪好检测吧应该。

检漏完了再抽真空,抽完以后,检修口接好R32的瓶子,同时瓶子下面放个秤,按照外机标签的重量添加R32.

网友:
引用 网友T:
如果要抽真空,或者检漏,冷媒肯定都是要全部放光的,这个很好放,因为有压力,外机那个检修口,用内六方 ...

放冷媒也有注意事项的,把粗管的这个阀拧紧,从充气口慢慢放,这样压缩机里的润滑油就不容易喷出来流失了,否则压缩机缺油容易坏,油加多了也容易坏,没有加油窗,加多少都不知道。像大功率的冷库压缩机就有油量观察窗。R32的冷媒还要注意通风,不要有火源,否则会爆炸的。如果是发现漏点需要焊接,放光冷媒后,里面会有残留,我是抽真空后,充氮气保护再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开始全部冷媒放掉,然后使用空气加压,不是一样安全?

为何要使用氮气这么麻烦? ...

我猜测 是有有些冷媒接触空气会燃烧 或者爆炸.

所以要充氮气.    另外 检漏需要气体检漏仪,  只对冷媒敏感.  如果都漏光了还要先充一部分冷媒再充氮气.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看一下你拍的铭牌上标注的工作压力是多少MPa,普通的空气加压是达不到这个压力的 ...

4.3Mpa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要抽真空,或者检漏,冷媒肯定都是要全部放光的,这个很好放,因为有压力,外机那个检修口,用内六方 ...

室外机的铭牌有冷媒的重量。9米铜管的冷媒需要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就是修空调的,铜管如果漏冷媒,旁边会有漏油痕迹,如果缺冷媒还有冷的效果,用冷媒检测仪检测吊顶、内机 ...

我想让他们彻底检测一下内机和外机有没有泄露。因为拆下来的铜管没有发现漏点,我怀疑是不是机器有问题了。

具体的检查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想让他们彻底检测一下内机和外机有没有泄露。因为拆下来的铜管没有发现漏点,我怀疑是不是机器有问题了 ...

最快速的方法是用冷媒检漏仪检测,一嗅就知道漏不漏了,不过售后不一定会有这个设备。没有的话首先看外机阀门这里有没有漏油痕迹,然后就是拆开内外机的外壳,看里面有没有漏油痕迹,还有就是看内机铜管的接头处有没有漏,如果都没有,那就放光冷媒,冲氮气到4MPa压力,把所有接头都用泡沫液涂抹一遍看看哪里冒泡,当然,漏的大的就能听到漏气声了。我们扭铜管接头都是用扭力扳手按照厂家要求扭,就是防止漏冷媒。正常制冷的空调,外机接头那里是结露的,如果有一个干燥或者结霜就不正常。压缩机工作的时候,内机出风口的温度有的甚至在10度左右,你用团购的那个海康热感温摄像头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最快速的方法是用冷媒检漏仪检测,一嗅就知道漏不漏了,不过售后不一定会有这个设备。没有的话首先看外机 ...

要他们拆开外壳检查估计很难。

是否可以加压到10个压力(你上面怎么只说4个压力?)后,保持半小时,看来压力是否降低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一开始全部冷媒放掉,然后使用空气加压,不是一样安全?

为何要使用氮气这么麻烦? ...

用空气就无法用检漏仪查找大致位置了,只能一点一点的用肥皂水找。

大些的漏点还好找,小漏点就费时费力还容易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空气就无法用检漏仪查找大致位置了,只能一点一点的用肥皂水找。

大些的漏点还好找,小漏点就费时费力 ...

我看到他们是使用洗洁精水检查的,他们哪里有冷媒检漏仪?!

楼主:
准备将下面这个要求发给格力当地代理商(他们卖机的)。大家帮忙看一下,我这个要求是描述得准确?

昨天我将你们拆下来的4段铜管的保温泡沫剥下来,发现铜管非常干净,表面没有任何油污。

可见拆下来的铜管应该没有漏点。

你们的2个师傅使用洗洁精溶液,也很认真的检测了铜管的接头,也没有检查出有漏。

这台空调从新安装到现在已经漏光过2次雪种,铜管、接口检查不出有漏,很可能就是空调外机或内机有漏点了。

趁着这次抽真空和重新加冷媒的机会,能否再放走冷媒之前,使用氮气加压到一个比较高的压力(比如4MPa),然后静止24小时,看看压力有没有降低,并且拆开内机和外机外壳检查有没有冷媒泄露。

能否带一台冷媒检漏仪过来检查漏点?这台空调属于疑难杂症,洗洁精水这种方法灵敏度不够。

另外,重新加冷媒的时候,希望能使用冷媒称,按机器标称的克数和铜管长度准确添加冷媒,而不是凭经验和感觉。

网友S:
引用 楼主:
要他们拆开外壳检查估计很难。

是否可以加压到10个压力(你上面怎么只说4个压力?)后,保持半小时,看 ...

一个压力是指一个大气压,大概0.1MPa,10个大气压大概1MPa,所以我说的4MPa,普通的空压机是达不到的。 用氮气充到4MPa看是否泄漏,需要等24小时后(你只等30分钟,对于泄漏慢的是看不出来的),充好时用胶带贴在压力表指针的位置,记录当时的时间和气温,24小时后再来对比压力,同时还要考虑24时后的气温影响,如果不放心,可以在24小时后把气压降低到3MPa保压3天看是否会下降。注意,保压时要检测一下压力表的连接头是否漏气。

网友S:
引用 楼主:
准备将下面这个要求发给格力当地代理商(他们卖机的)。大家帮忙看一下,我这个要求是描述得准确?

你观察一下拆下来细的铜管有没有瘪的地方,从瘪的地方后面就会结霜,制冷效果差,甚至压缩机不停机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空气就无法用检漏仪查找大致位置了,只能一点一点的用肥皂水找。

大些的漏点还好找,小漏点就费时费力 ...

像漏完冷媒这种故障,为了快速找到漏点,我们有时会冲一点点冷媒,然后把氮气充进去保压,用检漏仪来寻。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观察一下拆下来细的铜管有没有瘪的地方,从瘪的地方后面就会结霜,制冷效果差,甚至压缩机不停机费电。 ...

没有瘪的地方。铜管很厚,质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个压力是指一个大气压,大概0.1MPa,10个大气压大概1MPa,所以我说的4MPa,普通的空压机是达不到的。 用 ...

我重新修改了上面114楼的文字,你再帮忙检查一下。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修改了上面114楼的文字,你再帮忙检查一下。

趁着这次抽真空和重新加冷媒的机会,能否在放走冷媒之后,使用氮气加压到一个比较高的压力(比如4MPa),然后静止24小时,看看压力有没有降低,如果降低了,再拆开内机和外机外壳仔细检查泄露点。

能否带一台冷媒检漏仪过来检查漏点?这台空调属于疑难杂症,用冷媒检漏仪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到泄漏点。
另外,重新加冷媒的时候,希望能使用冷媒称,按机器标称的出厂充注量和铜管延长长度换算后的补充量,准确添加冷媒,而不是凭经验和感觉。

用氮气保压检漏,用的是纯氮气的稳定性,如果不纯甚至混入了冷媒,会导致压力容易受外界温度的影响而误判,所以保压需要放光冷媒,最好是抽真空后再充氮气,因为空调系统刚放完冷媒,系统里还是会有部分冷媒在缓慢释放。泡沫液查漏也有它的优点,就是直观,特别是有风的地方,冷媒被吹跑了,冷媒检漏仪没有闻到,就得用泡沫液来检查。另外,因为缺冷媒需要更换9米铜管这事,我认为你是可以要求赔偿的,因为没有这种维修说法,是骗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趁着这次抽真空和重新加冷媒的机会,能否在放走冷媒之后,使用氮气加压到一个比较高的压力(比如4MPa), ...

谢谢。我已经发了。最后的骗钱的我改成客气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发了。最后的骗钱的我改成客气的了。

哈哈,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了。

他们说迟些回复我。

反正这几天我可以不使用这空调,拖几天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S:
趁着这次抽真空和重新加冷媒的机会,能否在放走冷媒之后,使用氮气加压到一个比较高的压力(比如4MPa), ...

他们的师傅质疑:我无法对拆下的铜管加压,怎样判断铜管没有漏点?

我这样回复合适吗:

因为之前已经漏光过2次雪种,如果铜管有漏点,会有黏糊糊的油状物黏在上面。

现在铜管的表面是非常的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发了。最后的骗钱的我改成客气的了。

不用谢!建议你通过官方400电话报修,这样有官方的监督会好一些,而且因为维修产生的安全事故:触电、火灾、高空坠落等,也就会由官方负责,不然如果你找的是没有通过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取得的上岗资质(高处作业、低压电工)的话就可能会麻烦了。比如维修员需要爬出外墙去修外机,请你帮忙拉着安全绳,结果人不小心掉下去,你又没拉住,那就麻烦了。其实当人坠落的时候,那个冲击力可以达到1吨,靠人手拉是拉不住的。有上岗资质的,应该在外机下边做好安全围栏防护,防止路过的人经过被掉落的东西砸伤,然后在牢靠挂点上挂接安全绳作业。

网友U:
去年买了3台格力空调,看来站长还是喜欢董小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去年买了3台格力空调,看来站长还是喜欢董小姐的。。。。。。

这是我姐的。我的房子自己用应该会买大金、松下之类。出租房估计会是格力、美帝或海尔。

网友:
老家装一台,内机卡板安装工就是几个钢钉钉的。说这样比胶粒的牢固。感觉被坑了

网友V:
请教阿莫几个问题:
家里是格力变频 云锦 柜机。室温28度。出风口18度。室外34度。开机5个小时,室温26度,降不下去了。现在一晚上平均15度电,我怀疑是缺制冷剂了。
1. 咋判断是缺制冷剂了?我担心报修时候 格力售后推诿,说温差也够啊。我仿照你,买个功率计测一晚上功率,可不可以?
2. 格力保修10年,缺制冷剂不在保修里么?
3.冲制冷剂一定要先抽真空把?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教阿莫几个问题:
家里是格力变频 云锦 柜机。室温28度。出风口18度。室外34度。开机5个小时,室温26度, ...

请教阿莫空调费电几个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5337

网友:
多谢多谢阿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