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微信竟然悄悄的修改了图片上传压缩率,现在建议2次压缩后才上传到论坛

楼主(2024-07-17):
这是我们之前上传到论坛的手机照片的建议:

最近发现,按这个方法压缩的图片文件大小大幅增加。

这是我刚才测试的结果。

看来需要连续压缩2次才能上传到论坛,因为论坛规定上传的图片文件大小不能超过1兆。

楼主:
已经修改了发帖提示:

楼主:
能将微信设置称按之前的压缩率?这样减少一次压缩

网友A:
上传时自动压缩一下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时自动压缩一下好实现吗?

discuz的原始设计,就是上传自动压缩的。压缩得文字都看不清楚。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阿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技术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淘宝上传的图片,文字基本都看不清。

目前只有微信解决了。

网友:
没注意过小字提醒,都是压缩app压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scuz的原始设计,就是上传自动压缩的。压缩得文字都看不清楚。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阿里到目前为止都 ...

服务器用的哪种系统啊?

记得jpeg/jpg压缩算法的核心是DCT(离散余弦变换)
png是无损的,核心算法是deflate,pdf常用的压缩算法之一也是deflate
无损压缩格式基本大同小异,都是损失掉基本不影响感知的高频信号

文字都压缩得看不清楚,尺寸是压得很小了么?

网友:
使用QQ截图。图片大小很小。而且清晰度也可以的。
同样的截图大小。微信的大小就是比qq截图出来的大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用的哪种系统啊?

记得jpeg/jpg压缩算法的核心是DCT(离散余弦变换)

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没有完美解决方法的。

目前使用的已经是最完美的方法:上传不压缩,交给用户自己压缩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手机截屏就行了。甚至需要拍照的我都是打开相机,然后截一下屏

网友:
微信会把用户的文件在手机里存2份(公开存一份,秘密存一份),导致空间占用越来越大

网友:
我用这个APP

网友C:
我之前的微信确实像莫大你说的压缩不下来,但现在一次保存就能压缩下来了。我的微信版本是8.0.50,你看跟版本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的微信确实像莫大你说的压缩不下来,但现在一次保存就能压缩下来了。我的微信版本是8.0.50,你看跟版 ...

我也是这个版本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压缩”,但我理解这是一个图片“resize”的问题啊。

php里面开启gd库,然后把上传后的图片用imagecopyresized函数缩小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缩小尺寸的同时也可以压缩一下,在输出保存缩小后jpg文件时(用imagejpeg函数)把quality参数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全部用jpg,如果是色彩简单但细节(线条、文字)多的,完全可以用gif格式;如果是拍摄实物之类的,可以用jpg并把质量调节到50、60左右。

楼主:
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最近几天我压缩图片又正常了,又是一次压缩就可以了。

前几天的确不行的。难道微信又改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最近几天我压缩图片又正常了,又是一次压缩就可以了。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