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山派原理图中RK809电源芯片的迷惑

楼主:
RK809-5电源芯片,如上图所示;

芯片13引脚网络标号,直接连接到VDD_LOGIC了,

那么电容C111和电阻R41意义何在啊?

懵逼了,正在移植这块电路原理图,看不懂了,请指教!

网友:
这俩器件应该是稳压反馈网络的

网友A:
这是远端反馈,DC/DC的反馈网络采样点放在靠近CPU的位置,加这个电阻是为了防止反馈走线异常(比如开路)导致电压升高损害CPU
这个图是RK3568官方DEMO的原理图,同样的设计,并且加了设计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远端反馈,DC/DC的反馈网络采样点放在靠近CPU的位置,加这个电阻是为了防止反馈走线异常(比如开路)导 ...

抄的那个显然不太一样。把近端跟远端混一块了。新手容易把网络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的那个显然不太一样。把近端跟远端混一块了。新手容易把网络搞错。

对。直接把我搞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远端反馈,DC/DC的反馈网络采样点放在靠近CPU的位置,加这个电阻是为了防止反馈走线异常(比如开路)导 ...

谢谢指教,大概了解了。

就是单独拉一条线把cpu 目标供电引脚的电压反馈到电源芯片进行电压取样。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大概了解了。

就是单独拉一条线把cpu 目标供电引脚的电压反馈到电源芯片进行电压取样。对吧? ...

是的,因为是低压大电流的网络,远端反馈避免走线上的压降,导致CPU供电电压不正常

网友:
soc核心供电属于低压大电流,所以采用了处理器内部反馈做线损补偿,同时兼具电源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