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推荐电动晾衣杆~~~

楼主:
如题,新装修想搞点电动晾衣杆,方便晾晒衣服,用晾衣架捅捅捅效率太低了,哈哈

~非封闭阳台,非吊顶,1.5米长单条,想装2~4条,遥控器控制,不排斥也不刻意需要照明,其它额外的智能控制,语音控制那些就不需要了,有大佬用过类似的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嘛?谢谢!

网友A:
一定不要装长条那种,晾衣服后阳台没法同时使用,我装的横装的,贵夫人,当时买的600块左右,便宜好用,横装还省地方,晾衣服的同时还可以用阳台

网友B:
我买的好太太,什么吹风消毒照明啥都有,2500块,用了三年多了没啥问题,不过只用到遥控器升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好太太,什么吹风消毒照明啥都有,2500块,用了三年多了没啥问题,不过只用到遥控器升降功能{:titter ...

如果是封闭阳台,吹风烘干消毒,感觉是挺有用的

网友:
我喜欢完全固定,没有移动部件,永久不需要维护,寿命基本永久的。

有杆子晾衣服,也是一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不要装长条那种,晾衣服后阳台没法同时使用,我装的横装的,贵夫人,当时买的600块左右,便宜好用,横 ...

嗯嗯,是准备买侧装的,所以才有多几条

网友C:
米家800块钱那个遥控升降的。我买了三年多了。一直用着。
缺点就是挂衣服的时候,如果是被子啥的,比较重,它有个自动识别感应功能我也不会关,总是莫名其妙的自己升上去了。。。
方便之处也就剩下个升降了,升上去之后阳台下面空间还挺宽敞的。。。
另外承重还不错,我经常洗了沙发套啥的一起挂上去,杆子都变形了,还没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家800块钱那个遥控升降的。我买了三年多了。一直用着。
缺点就是挂衣服的时候,如果是被子啥的,比较重, ...

米家的都是2米多少的吧?适合横装,没有短的,比如1.5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米家的都是2米多少的吧?适合横装,没有短的,比如1.5米的

审题漏条件了啊我这是。。。不过这玩意能使三年我都觉得是意外了。
撑衣杆我都买好了,就等它坏了用撑衣杆。。。

网友:
没有老人一起居住的话,建议干衣机,再配一套隐藏式晾衣杆,晾衣杆基本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审题漏条件了啊我这是。。。不过这玩意能使三年我都觉得是意外了。
撑衣杆我都买好了,就等它坏了用撑衣 ...

只用3年你还安装?

网友:
我老家有个很原始的那种钢丝绳升降的。
用了没多久就坏了。也一直没修。就当固定的用了。就是麻烦点如果晾被单啥的,要站凳子上。。。。
所以对电动的没啥期待。。。现在算是超过预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