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十六章 WATCH_DOG实验

楼主: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ESP32S3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十六章 WATCH_DOG实验

       本章,我们将学习看门狗,基于定时器功能,教大家如何用定时器模拟看门狗功能。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6.1 看门狗简介
       16.2 硬件设计
       16.3 程序设计
       16.4 下载验证

       16.1 看门狗简介
       MCU可能工作在一些复杂环境,可能受到某些电磁干扰出现程序跑飞,导致死循环无法继续执行工作,看门狗的作用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看门狗的本质也是一个定时器,在程序启动后,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再给它一个信号,俗称“喂狗”。如果没有按时“喂狗”,说明系统或软件出现了不可预知的问题(比如软件卡在某个循环或逾期事件中),这时看门狗就向系统发送个复位信号,使整个系统重启,重新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看门狗有助于检测、处理系统或软件的错误行为。
       ESP32-S3中有三个数字看门狗定时器、1个模拟看门狗定时器和一个XTAL32K看门狗定时器,他们在各自有特定条件运行。本实验主要用是通用定时器模拟看门狗功能。
本实验用到的函数跟第十四章ESPTIMER实验用到的函数是一致的。

       16.2 硬件设计

       16.2.1 例程功能
       程序运行后,开发板板载的LED因不停的复位而闪烁,但如果按下BOOT按键进行喂狗,那么就不会产生复位,LED也就保持常亮,一旦超过看门狗的溢出时间(Tout=1000毫秒)没有按下BOOT按键进行喂狗,那么就会进行复位,LED也就会熄灭一次。

       16.2.2 硬件资源
       1. LED
              LED - IO1

       2. 按键
              BOOT - IO0

       3. ESPTIMER

       16.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使用的定时器为ESP32-S3的片上资源,因此并没有相应的连接原理图。

       16.3 程序设计

       16.3.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图16.3.1.1 WATCH_DOG实验程序流程图

       16.3.2 WATCH_DOG函数解析
       本实验用到的函数跟第十四章ESPTIMER实验使用的定时器是一致的,在此不作出赘述,请读者们参考第十四章的内容。

       16.3.3 WATCH_DOG驱动解析
       在IDF版的07_wdt例程中,作者在07_wdt \components\BSP路径下新增了一个WDT文件夹,用于存放wdt.c和wdt.h这两个文件。其中,wdt.h文件负责声明WDT相关的函数和变量,而wdt.c文件则实现了WDT的驱动代码。下面,我们将详细解析这两个文件的实现内容。

       1,wdt.h文件
/* 引脚定义 */
#define BOOT_INT_GPIO_PIN   GPIO_NUM_0

/*IO操作*/
#define BOOT                gpio_get_level(BOOT_INT_GPIO_PIN)

/* 函数声明 */
void exit_init(void);   /* 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 */

       2,wdt.c文件
/**
* @brief       初始化任务看门狗计时器
* @param       tps: 定时器周期
*/
void esptim_int_init(uint64_t tps)
{
    esp_timer_handle_t esp_tim_handle;                            /* 定时器回调函数句柄 */

    /* 定义一个定时器结构体 */
    esp_timer_create_args_t tim_periodic_arg = {
        .callback = &esptim_callback,                             /* 设置回调函数 */
        .arg = NULL,                                              /* 不携带参数 */
    };

    esp_timer_create(&tim_periodic_arg, &esp_tim_handle);        /* 创建一个事件 */
esp_timer_start_periodic(esp_tim_handle, tps);                /* 每周期内触发一次 */
}

/**
* @brief       重新启动当前运行的计时器
* @param       timeout: 定时器超时时间,该超时时间以微妙作为基本计算单位,
故而设置超时时间为1s,则需要转换为微妙(μs),
即timeout = 1s = 1000000μs
* @retval      无
*/
void restart_timer(uint64_t timeout)
{
/* 重新启动当前运行的计时器,用以模拟喂狗过程 */
    esp_timer_restart(esp_tim_handle, timeout);
}

/**
* @brief       看门狗回调函数
* @param       arg: 无参数传入
* @retval      无
*/
void IRAM_ATTR wdt_isr_handler(void *arg)
{
    esp_restart();  /* 若没有及时进行喂狗,那么芯片将一直进行复位 */
}

       WDT的初始化函数中调用了看门狗回调函数,用以模拟当定时器溢出时产生的复位现象。
       同时,我们在restart_timer()函数中调用了esp_timer_restart()。该函数的主要作用在于:当函数在调用时重新启动当前所运行的定时器,用以模拟喂狗过程。对于该函数而言,我们假设给定的计时器为一次性计时器,那么计时器将立即重启,并在timeout_us微秒内超时一次。当假设给定的计时器为周期性计时器,那么立即以新的timeout_us微秒周期重新启动计时器。
       另外,在wdt_isr_handler()中调用了esp_restart()。该函数的主要作用在于将芯片复位,用以模拟程序在没有“喂狗”的情况下跑飞。此函数既可以从PRO中调用,也可以从APPCPU调用。成功重启后,CPU重置原因将为SW_CPU_reset。外设如Wi-Fi、BT、UART0、SPI1和传统定时器除外)不会重置。此函数不会返回。

       16.3.4 CMakeLists.txt文件
       打开本实验BSP下的CMakeLists.txt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set(src_dirs
            KEY
            LED
            WDT)

set(include_dirs
            KEY
            LED
            WDT)

set(requires
            driver
esp_timer)

idf_component_register(SRC_DIRS ${src_dirs}
INCLUDE_DIRS ${include_dirs} REQUIRES ${requires})

component_compile_options(-ffast-math -O3 -Wno-error=format=-Wno-format)

       上述的红色KEY、WDT驱动需要由开发者自行添加,以确保WDT驱动能够顺利集成到构建系统中。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依赖库(requires)需要添加上ESP32-S3定时器定时器的库,这些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它确保了WDT驱动的正确性和可用性,为后续的开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6.3.5 实验应用代码
       打开main/main.c文件,该文件定义了工程入口函数,名为app_main。该函数代码如下。
/**
* @brief       程序入口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main(void)
{
    esp_err_t rets;

    ret = nvs_flash_init();                             /* 初始化NVS */

if (ret == ESP_ERR_NVS_NO_FREE_PAGES ||
            ret == ESP_ERR_NVS_NEW_VERSION_FOUND)
    {
        ESP_ERROR_CHECK(nvs_flash_erase());
        ret = nvs_flash_init();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 */
    wdt_init(1000000);                                   /* 初始化定时器 */
    LED(0);                                     /* LED灯常亮 */

    while (1)
    {
        if (key_scan(0) == BOOT_PRES)           /* 如果BOOT按下则喂狗 */
        {
            restart_timer(1000000);             /* 喂狗 */
        }

        vTaskDelay(10);                         /* LED闪烁 */
    }
}

       可以看到应用代码中,LED初始化后,LED会处于常亮状态,随后初始化WDT模拟定时器溢出过程,会看见LED在不断闪烁,此时的ESP32-S3芯片处于一直复位状态。接着在while循环中重复判断BOOT按键是否被按下,若按下则进行“喂狗”操作,若在WDT溢出前都为按下BOOT按键,那么就不会产生复位,LED也就保持常亮。

       16.4 下载验证
       在完成编译和烧录操作后,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ED每间隔一段时间(大约1秒)就闪烁一次,这是因为WDT不断地对芯片进行复位。接下来若以时间间隔小于1秒(大约)的速度频繁地按下BOOT按键,则可以在芯片复位前及时“喂狗”,具体的现象为LED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