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数组大小为14,BUF[14]组合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一维数组大小为14,BUF[14]组合的问题,请教大家!
例如:coin[14]={1,1,1,1,1,5,10,10,10,20,50,50,50,50};
有一个数组,大小为14;数组数据为:1,1,1,1,1,5,10,10,10,20,50,50,50,50
请问,有多少种组合?
举例:
1;
1,1;
1,1,1;
1,1,1,1;
1,1,1,1,1;
1,1,1,1,1,5;
……
以此类推;请教大家!
是否有公式或者一个语言算法可以列举出来所有的组合表?

楼主:
直接用:C(n,r);
C(14,1),C(14,2),C(14,3),C(14,4),。。。C(14,13),C(14,14),
这样累计加起来,似乎也可以
如何编写一个代码,列举出来?请教大家

网友:
首先,按每个不相等,计为A(14,14),然后计算重复的,A(5,5), A(3,3), A(4,4),理论上前者除以后者的积就是不重复的元素的排列个数。

楼主:
感谢大家!这个是一个【电阻负载】问题;
比如电阻:1A 5A 10A 20A 50A;几种负载;搭配实现1--260A负载的匹配;
考虑到电阻的使用,还应该加入随机匹配均衡使用的情况。

网友:
数学上,C(14,0)+C(14,1)+C(14,2)+…+C(14,14) = 2^14 = 16K = 1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