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网卡芯片的MAC地址是正版的吗?

楼主:
不特指某一家。我想MAC应该是向IEEE申请的MAC块才能做入网许可。

不知道国内芯片厂家是哪一种
1、出厂相同,网卡或设备商家自己修改;
2、出厂不同,但也不是正版;
3、出厂不同,是正版MAC,且不能修改。

网友A:
大一点公司都是去买的,有专门做这个生意的,然后自己烧录进去。
小公司就随意生成了,运气不好就一个局域网MAC冲突呗

网友B:
自己随便弄的MAC有的路由器会封,DHCP就会一直失败,换个MAC地址又能苟一会儿,芯片一般都没有MAC需要自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一点公司都是去买的,有专门做这个生意的,然后自己烧录进去。
小公司就随意生成了,运气不好就一个局域 ...

也就是说国内网卡芯片出厂都是相同,要自己去修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国内网卡芯片出厂都是相同,要自己去修改吗?

不,正规的都会烧录从IEEE 那买来的MAC地址
比如这个图片中,厂家都把默认烧录的MAC给你贴到 网口了

网友:
网卡芯片一般不带MAC地址,都是板卡商指定的MAC地址,大部分存储在外置或内置EEPROM里,电脑主板有些存在BIOS里。

网友C:
我就遇到过,路由器禁止我的设备上网,非常奇怪,一切都正常,就是不能上外网。
后来我灵机一动,把我自己电脑的MAC给那个设备了(异地),然后设备就正常上外网了

网友:
其他的不清楚,zlg的核心板,mac好像都是正版的,wireshark抓包直接能认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随便弄的MAC有的路由器会封,DHCP就会一直失败,换个MAC地址又能苟一会儿,芯片一般都没有MAC需要自己设 ...

MAC地址还是有一定规则的,第一个字节的后两位弄错了会出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不带MAC 地址,
网卡芯片外部都会有一个FLASH  ,或者EEPROM  用来记录网卡固件  和MAC地址
MAC地址需要网卡厂家自行写入

网友D:
厂稍微大一点都是买的,买得多才一分钱一个!

网友:
自己复制mac地址去查询一下就是了,这样网址一大堆

mac查询网址:
https://mac.bmcx.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遇到过,路由器禁止我的设备上网,非常奇怪,一切都正常,就是不能上外网。
后来我灵机一动,把我自己 ...

找一个报废的路由器或者光猫,把mac记录下来,再把mac写入新网卡中就获得了唯一mac,不必用自己电脑的ma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厂稍微大一点都是买的,买得多才一分钱一个!

公司买了一百万个,一共一万块钱。五十年都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买了一百万个,一共一万块钱。五十年都用不完

能不能分一万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