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十八章 HW_PWM实验

楼主: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ESP32S3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十八章 HW_PWM实验

       本章将介绍使用ESP32-S3 LED控制器(LEDC)。上一章节我们介绍了通过软件改变PWM占空比。那么这一章节我们将和开发者们一起来学习硬件改变PWM占空比的运用。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8.1 PWM简介
       18.2 硬件设计
       18.3 程序设计
       18.4 下载验证

       18.1 PWM简介
       关于PWM的一些知识,我们在第十七章已经介绍过了,在此便不做赘述。使用硬件的方式改变PWM占空比与使用软件的方式改变PWM占空比的不同之处在于,LED PWM 控制器硬件可逐渐改变占空比的数值,要使用此功能,需用函数 ledc_fade_func_install() 使能渐变,之后用下列可用渐变函数之一配置:
       (1)ledc_set_fade_with_time()
       (2)ledc_set_fade_with_step()
       (3)ledc_set_fade()
       最后需要调用 ledc_fade_start() 开启渐变。

       18.2 硬件设计

       18.2.1 例程功能

       1. 通过硬件改变PWM的形式使得LED由亮到暗,再由暗到亮,依次循环。

       18.2.2 硬件资源

       1. LED
              LED - IO1

       2. 定时器1
              通道1 - IO1

       18.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使用的定时器1为ESP32-S3的片上资源,因此没有对应的连接原理图。

       18.3 程序设计

       18.3.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图18.3.1.1 HW_PWM实验程序流程图

       18.3.2 HW_PWM函数解析
       ESP-IDF提供了一套API来配置PWM。要使用此功能,需要导入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river/ledc.h"

       接下来,作者将介绍一些常用的HW_PWM函数,这些函数的描述及其作用如下:

       1,使能渐变
       LED PWM控制器硬件可逐渐改变占空比的数值。开启此功能,需要用函数ledc_fade_func_install()使能渐变,该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ledc_fade_func_install(int intr_alloc_flags);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8.3.2.1 函数ledc_fade_func_install()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配置失败。

       2,设置LEDC渐变功能
       经过上一步渐变功能的配置后,需要设置占空比以及渐变时长,该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ledc_set_fade_with_time(ledc_mode_t speed_mode,
                                                                   ledc_channel_t channel,
                                                                   uint32_t target_duty,                                                                                                    int max_fade_time_ms);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8.3.2.2 函数ledc_set_fade_with_time()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配置失败。

       3,开启渐变
       设置占空比以及渐变时长后,便可开启渐变功能,该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esp_err_t ledc_fade_start(ledc_mode_t speed_mode,
                                                   ledc_channel_t channel,
                                                   ledc_fade_mode_t fade_mode);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8.3.2.3 函数ledc_fade_start()形参描述

       返回值:ESP_OK表示配置成功,其他表示配置失败。

       18.3.3 HW_PWM驱动解析
       在IDF版的08-2_hw_pwm例程中,作者在08-2_hw_pwm \components\BSP路径下新增了一个PWM文件夹,用于存放pwm.c和pwm.h这两个文件。其中,pwm.h文件负责声明HW_PWM相关的函数和变量,而pwm.c文件则实现了HW_PWM的驱动代码。下面,我们将详细解析这两个文件的实现内容。

       1,pwm.h文件
/* 引脚以及重要参数定义 */
#define LEDC_PWM_TIMER        LEDC_TIMER_0       /* 使用定时器0 */
#define LEDC_PWM_MODE         LEDC_LOW_SPEED_MODE/* 模式设定必须使用LEDC低速模式 */
#define LEDC_PWM_CH0_GPIO     GPIO_NUM_1         /* LED控制器通道对应GPIO */
#define LEDC_PWM_CH0_CHANNEL  LEDC_CHANNEL_0     /* LED控制器通道号 */
#define LEDC_PWM_DUTY         8000               /* 渐变的变大最终目标占空比 */
#define LEDC_PWM_FADE_TIME    3000               /* 变化时长 */

/* 函数声明 */
void pwm_init(uint8_t resolution, uint16_t freq);/* 初始化PWM */
void pwm_set_duty(uint16_t duty);                /* PWM占空比设置 */

       2,pwm.c文件
/**
* @brief       初始化PWM
* @param       resolution:PWM占空比分辨率
*              freq: PWM信号频率
* @retval      无
*/
void pwm_init(uint8_t resolution, uint16_t freq)
{
    ledc_timer_config_t ledc_timer;                         /* LEDC定时器句柄 */
    ledc_channel_config_t ledc_channel;                     /* LEDC通道配置句柄 */

    /* 配置LEDC定时器 */
    ledc_timer.duty_resolution = resolution;                /* PWM占空比分辨率 */
    ledc_timer.freq_hz = freq;                              /* PWM信号频率 */
    ledc_timer.speed_mode = LEDC_PWM_MODE;                  /* 定时器模式 */
    ledc_timer.timer_num = LEDC_PWM_TIMER;                  /* 定时器序号 */
    ledc_timer.clk_cfg = LEDC_AUTO_CLK;                     /* LEDC时钟源 */
    ledc_timer_config(&ledc_timer);                         /* 配置定时器 */

    /* 配置LEDC通道 */
    ledc_channel.gpio_num = LEDC_PWM_CH0_GPIO;              /* LED控制器通道对应引脚 */
    ledc_channel.speed_mode = LEDC_PWM_MODE;                /* LEDC高速模式 */
    ledc_channel.channel = LEDC_PWM_CH0_CHANNEL;                /* LEDC控制器通道号 */
    ledc_channel.intr_type = LEDC_INTR_DISABLE;                /* LEDC失能中断 */
    ledc_channel.timer_sel = LEDC_PWM_TIMER;                /* 定时器序号 */
    ledc_channel.duty = 0;                                  /* 占空比值 */
    ledc_channel_config(&ledc_channel);                     /* 配置LEDC通道 */

    ledc_fade_func_install(0);                                                /* 使能渐变(该函数不可或缺) */
}

/**
* @brief       PWM占空比设置
* @param       duty:PWM占空比
* @retval      无
*/
void pwm_set_duty(uint16_t duty)
{
ledc_set_fade_with_time(LEDC_PWM_MODE,
                                                        LEDC_PWM_CH0_CHANNEL,
                                                        duty,
                                                        LEDC_PWM_FADE_TIME);        /* 设置占空比以及渐变时长 */
ledc_fade_start(LEDC_PWM_MODE,
                                        LEDC_PWM_CH0_CHANNEL,
                                        LEDC_FADE_NO_WAIT);                                /* 开始渐变 */

ledc_set_fade_with_time(LEDC_PWM_MODE,
                                                        LEDC_PWM_CH0_CHANNEL,
                                                        0,
                                                        LEDC_PWM_FADE_TIME);        /* 设置占空比以及渐变时长 */
ledc_fade_start(LEDC_PWM_MODE,
                                        LEDC_PWM_CH0_CHANNEL,
                                        LEDC_FADE_NO_WAIT);                                /* 开始渐变 */
}

       在PWM初始化函数中,我们配置好LEDC定时器的频率、占空比、定时器模式以及定时器通道,并在pwm_set_duty()函数中,调用函数 ledc_set_fade_with_time ()用以设置占空比和渐变时长。此时,我们需要再次调用该函数,将占空比配置为0,最后调用函数 ledc_fade_start ()开启渐变。为了方便使用,笔者将这两个函数进行了“封装”,通过传参的形式来配置PWM占空比。关于PWM初始化函数中涉及到的结构体含义,请读者们回顾第十七章节的内容。

       18.3.4 CMakeLists.txt文件
       打开本实验BSP下的CMakeLists.txt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set(src_dirs
            PWM)

set(include_dirs
            PWM)

set(requires
            driver)

idf_component_register(SRC_DIRS ${src_dirs}
INCLUDE_DIRS ${include_dirs} REQUIRES ${requires})

component_compile_options(-ffast-math -O3 -Wno-error=format=-Wno-format)

       上述的红色HW_PWM驱动需要由开发者自行添加,以确保HW_PWM驱动能够顺利集成到构建系统中。这一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它确保了HW_PWM驱动的正确性和可用性,为后续的开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8.3.5 实验应用代码
       打开main/main.c文件,该文件定义了工程入口函数,名为app_main。该函数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esp_err_t ret;

    ret = nvs_flash_init();                                /* 初始化NVS */

if (ret == ESP_ERR_NVS_NO_FREE_PAGES ||
            ret == ESP_ERR_NVS_NEW_VERSION_FOUND)
    {
        ESP_ERROR_CHECK(nvs_flash_erase());
        ret = nvs_flash_init();
    }

pwm_init(13, 5000);                             /* 初始化PWM */

    while (1)
    {
        vTaskDelay(10);
        pwm_set_duty(LEDC_PWM_DUTY);    /* 设置占空比 */
}

       在主函数中,我们首先对PWM进行初始化,设置了PWM占空比分辨率为13,PWM信号频率为5000,最后在while(1)循环中配置了占空比。通过与上一个实验的对比,硬件改变占空比的方式与软件改变占空比的方式虽有不同,但一样可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开发者们可以这两个章节进行对比学习。

       18.4 下载验证
       在完成编译和烧录后,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ED先由暗再逐渐变亮,以此循环,实现了呼吸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