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M32 项目中这语句啥意思?

楼主:
volatile uint32_t blelock                         __attribute__((at(BITBAND(STATE_ADDR,14)))); KEIL编译,这句看不懂,网上搜也搜不到。

网友A:
这不是绝对地址定位么?本坛就有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2242-1-1.html

网友:
问一下GPT啊,
In this code snippet, the volatile uint32_t blelock is a variable definition with specific attributes. Here i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volatile: This keyword tells the compiler that the value of blelock can be changed at any time without any action being taken by the code. This is often used for variables that are accessed by multiple threads or hardware.

uint32_t: This is a typedef defined in the stdint.h header file, which represents an unsigned 32-bit integer.

blelock: This is the name of the variable.

__attribute__((at(...))): This is a GCC-specific extension that places the variable at a specific memory address. The at attribute is used to specify the absolute address where the variable should be placed. This is useful in embedded systems where certain variables need to be placed at specific hardware addresses.

BITBAND(STATE_ADDR, 14): This is a macro or function that calculates the specific address where the variable should be placed. Bit-banding is a technique used in some microcontrollers (like ARM Cortex-M) to map a bit in the bit-band region to a word in the bit-band alias region. This allows bit-level manipulation through word-level instructions.

STATE_ADDR: This would be a base address defined elsewhere in the code.
14: This is the bit number in the bit-banding region.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this line of code defines a 32-bit volatile integer blelock and places it at a specific bit-banded address derived from STATE_ADDR and bit number 14. This allows efficient manipulation of a single bit in the bit-banding region.

网友B:
定义 `blelock` 的32位无符号整型变量,
变量被映射到 `STATE_ADDR` 基地址上的第14个位,使用位带操作可以单独对这个位进行读写操作。

简单来说,这段代码的作用是定义一个可以单独操作特定位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绝对地址定位么?本坛就有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2242-1-1.html

谢谢,还是不太理解,就是FLASH中的一个值改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GPT啊,
In this code snippet, the volatile uint32_t blelock is a variable definition with spec ...

在这个代码片段中,易失性uint32_t block是一个具有特定属性的变量定义。下面是详细的解释:volatile:这个关键字告诉编译器,block的值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而不需要代码执行任何操作。这通常用于由多个线程或硬件访问的变量。uint32_t:这是一个在stint .h头文件中定义的类型定义,它表示一个无符号32位整数。blelock:变量的名称。attribute_((at(…)):这是一个特定于gcc的扩展,它将变量放置在特定的内存地址。at属性用于指定应该放置变量的绝对地址。这在需要将某些变量放置在特定硬件地址的嵌入式系统中非常有用。BITBAND(STATE_ADDR, 14):这是一个宏或函数,用于计算变量应该放置的特定地址。位带是在一些微控制器(如ARM Cortex-M)中使用的一种技术,用于将位带区域中的位映射到位带别名区域中的字。这允许通过字级指令进行位级操作。STATE_ADDR:这将是在代码的其他地方定义的基址。14:表示位带区域的位数。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这行代码定义了一个32位易失性整数块,并将其放置在从STATE_ADDR和位号14派生的特定位带地址上。这允许有效地操作位带区域中的单个位。谢谢,用有道翻译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 `blelock` 的32位无符号整型变量,
变量被映射到 `STATE_ADDR` 基地址上的第14个位,使用位带操作可以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