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网口走TCP,总带宽1000Mbit/s左右用啥方案好?

楼主:
RT,网上查了一下看有人用RK系列的3588是能达到这个速度的,但是感觉开发起来难度有点点大,想请教一下,还有其他的方案嘛?

网友:
1000左右怎么也得上2.5G网口。

网友:
可以双口吗

网友:
啥应用?这么问太泛了。挂2.5g phy是需要的

网友A:
支持千兆网口MAC的片子多的是,没必要上高端。

网友:
这不是用千兆PHY吗,1000Mbit左右,实际到不了

网友:
可以先看看支持2.5G网口的路由器,或者刷机方案跑openWRT的,然后再定相同处理器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千兆网口MAC的片子多的是,没必要上高端。

您有其他的型号推荐嘛?感觉RK系列的开发难度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其他的型号推荐嘛?感觉RK系列的开发难度还是有点麻烦。

LINUX ARM: STM32MP135, TI:AM3352, 全志:T113-S3/T113-I等等,瑞芯微:RV1126,RK1808,等等,先辑 :HPM675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