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7KW交流充电桩功率问题

楼主(2024-07-19):
如题:我看了几个7KW充电桩朋友设计的,其中有个设置电流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流不是直接输出7KW就可以了吗?怎么在PWM输出时还要电流切换,先用小电流输出好像。这个负载电流不是车内部控制的吗?怎么还要6A-8A-16A-32A切换?况且车也没有反馈的啊,只能实测。

网友A:
为了电池安全
电池内阻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其他条件不变,电量越低内阻越大;环境温度越低,内阻越大;
如果是低温,电池又快没电的情况下,就该先用小电流充一点电,让电池温度和电量都稍微提高一点
然后再进行大电流快充

网友B:
交流充电桩是用PWM占空比来告知汽车电源输出能力,至于多大电流充电,汽车在充电桩输出能力内,自己控制的

网友C:
交流桩只供给车辆交流电,充电电流(功率)的大小由车辆的充电控制器决定。充电桩设置充电功率其实是和车辆控制器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电池安全
电池内阻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其他条件不变,电量越低内阻越大;环境温度越低,内阻越大;
如果是低 ...

谢谢,是交流慢充,充电部分在车内部的。外部只是交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充电桩是用PWM占空比来告知汽车电源输出能力,至于多大电流充电,汽车在充电桩输出能力内,自己控制的 ...

但是我看两个桩的设计都是要切换下PWM就是充电电流,实际电路还是输出3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桩只供给车辆交流电,充电电流(功率)的大小由车辆的充电控制器决定。充电桩设置充电功率其实是和车辆 ...

谢谢,那就是说只要32A供电正常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两个桩的设计都是要切换下PWM就是充电电流,实际电路还是输出32A ...

有时序图的,可以看下国标,里面有详细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序图的,可以看下国标,里面有详细描述

谢谢,刚好这 里我也不太明白,这个PWM是充电桩输出的,但图上有宽有窄,我看了程序,是手动设置的,问了一些朋友,说是有序充电用的,就是电压不稳时设置低电流,那图上有宽有窄不是充电桩设置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好这 里我也不太明白,这个PWM是充电桩输出的,但图上有宽有窄,我看了程序,是手动设置的,问了 ...

PWM都是充电桩设置的,跟车端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都是充电桩设置的,跟车端无关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