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周边有没有靠谱的汽车音响改装店推荐?

楼主(2024-07-19):
最近车子找人改音响翻车了。

下面是事情经过的流水账,有耐心的、想看故事的朋友可以看看,没时间的朋友可以直接看最后一段。

车子是比较一般的代步车,原带的音响中高频表现还不错,虽然算不上优秀,但个人觉得打75分还是可以的,已经可以满足我的期望了。只是低音明显欠缺,想加个低音炮,补足一下低频。

由于没有相熟的店,想起之前贴膜的那家店也有做音响改装,就咨询了一下。老板第一时间建议我做隔音,换喇叭。我感觉我原来的中高音已经差不多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并且感觉车子的隔音比朋友的日系车要好些,所以反复声明不做隔音,不换喇叭,只加低音就可以了。最后他提出的是“DSP功放+座椅炮”的方案。说现在都是有专门的线束无损对插,不破坏原车。我想着没有DSP可能是无法把低音分离出来给炮,所以接受了这个方案。然后就是交定金订对插线。

等了两天,说线到了,可以去弄了。然后我这边安排工作,抽出时间去弄,因为不太放心,所以就守在那里,顺便学习了解一下车子的内部结构。

我原以为专用线束对插的话,安装应该比较简单,没想到还是要拆开很多盖板,我感觉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然后问题就来了。订的线束不对,老板说怕线不对,特意订了两种线,结果两条线试了都不对。然后师傅不停地用他们的测电笔在那里测,不停的剥线、跳线。看到这里我心里就感觉不妙了。首先冒出的想法就是,他们很不熟练,很不专业,我可能找错人了。声音这东西有点玄学,不专业的人可能搞不好。想着都已经拆开了,等连接调试好看看效果再说,因为之前和老板聊天的时候,他说是经常帮人改,他自己的车也是自己改的,还说比较喜欢研究音响这东西。

上午9点半到店,搞到下午2点多,说可以试听了。用有线carplay 选择无损播放,然后怎么听怎么不对,声场明显定位不准,人声发虚。正常的声音感觉人是在前方中间唱歌的,现在是感觉,比我原车的要差多了,这声音听多了会很累。然后他用自己的手机试,用U盘试,也是一样。

后面他用蓝牙直接连到DSP的蓝牙,不通过车机播放,声音开始比较正常了。我一想,应该是车机和DSP连接有问题,提出说会不会信号电平不匹配,失真之类的,他一口咬定说不可能。然后说他蓝牙直连DSP正常,是我车机有问题。

我说按照分析,应该是车机到DSP之间出了问题,他们对车比较熟悉,让他想想办法,实在没办法的话,能不能帮我复原,这种效果我没法收货。可能听到我说想复原,他不乐意了,说是我车机问题,如果想要好的效果建议把喇叭也换了。

我听了心里也火了,但理智告诉我发火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在他店里,他们人多,对我很不利。我尽量微笑和他沟通说确实声场有问题,他强调说播放声音清晰,说明他的效果出来了。事情到这里就陷入了僵局。

我快没耐心了,发消息给一个朋友,让他过来帮忙协调,他比较有耐心。他过来后帮忙在那里不停地试,无意中发现,把车机的定位平衡调到最左时,左边喇叭没有声音,调到右边有,说明应该是接错线了,DSP音源全部取了车机右声道的,车机左声道没掉了。

跟老板说明情况后,开始安排师傅排查,重新试那些接线,最后前后左右四个喇叭都能单独出声了,说明这次线应该是调整对了。

这次试听声场结像算是正常的,但感觉声音经常DSP后,听起来没我原来那么自然,我更喜欢原来的声音,当然这个是很主观的,所以也不能说这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我对他们的技术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是不懂音乐的,因为看不到他们对DSP有什么调试,我预想中DSP调试应该是想相当工作量的。实际他只是在手机上用小程序连上DSP,随便设几下就算了,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提升的,按我个人的看法,这是负优化,声音没以前的耐听。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音响改装就只是接线装设备,完全不懂音响效果。而且线也接不好,那个对插线改线破线,绝缘胶带缠得到处都是。
我现在只期望他们不要搞坏我的车就好了,DSP或许我可以尝试自己调一下。或者找人拆掉不要了。于是结案走人,不想在他那里耗费时间精力了。

回来后,偶尔发现有电流声,静音状态下就有。因为在店里刚把低音接上去时就发现过有电流声,他去调了一下低音炮的拨码调试,说把降噪打开就行了,当时听了好像是电流声消失了。但回来后又发现有,相对轻微,我对声音有要求,总觉得有个疙瘩。暂未确定是低音炮问题还是DSP问题,或者是线接得不好引发的问题。

现在的想法有两个,一是看大家有没有哪家熟悉靠谱的店推荐,番禺市桥周边的,看能不能拯救一下。二是不知道4S店能不能帮忙拆除和恢复原来的,不知这种东西4S店会不会处理。车子还有半年才出保,不过这不是原车的东西,要付费我也可以接受的。
看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给点建议。我目前倾向找4S店,试过这次,有点怕了。我准备再测试几天,然后问问4S店的那个销售。

网友A:
番禺不是有汽车一条街吗?可以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番禺不是有汽车一条街吗?可以去找找.

一条街指的是富华东吗?路过那边时是发现有很多这类店,就是没打过交道,不知道水深浅,是可以找个时间去走走问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
刚才下班回来停好车研究了一下它的蓝牙小程序,发现之前提到的电流声应该是DSP的输入底噪,如果把DSP信号源切换成其它源,那个电流声就安静下来了。

另外,昨天应该是试音把耳朵搞疲劳了,心态也搞烦躁了,刚才在安静环境下播放平时的那些歌,感觉效果还是过得去的。现在我需要继续研究下电流底噪问题,还有就是有点担心那条包了很多电工胶布的对插线时间长了是否可靠。

网友:
除非上档次,电流声才会相对理想。

网友B:
老板,最好说一下改的价格
因为上次我问了一家番禺改音响的,就一个DSP功放就要7千多
我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C:
我的车喇叭也是坏了,遇到汽车的定期报废。本来也想改一下的,搞来搞去,还是自己拆下来修好了。将就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改车载音响的。

车载音响不是用来压噪音的么?在我的认知里没啥用的机会啊。不回家在车里听音乐?

车机音质确实相差挺大的,之前用过斯巴鲁的彩屏车机当蓝牙音箱和收音机用,当时感觉声音还不错。

后来得到了个进口路巡上的老式点阵屏车机,声音明显干净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最好说一下改的价格
因为上次我问了一家番禺改音响的,就一个DSP功放就要7千多
我想想还是算了 ...

花了2K出头。
我本意是补充一下低音,不要求大牌什么的。看网上卖的那些座椅炮包安装也是500到1000之间吧。店里说单加炮出不了效果,要加DSP功放。好吧那就加吧。
我看了用的那两个东西,网上都是查不到的,我估计加起来七八百的样子,不会超过一千。一个师傅施工花了大半天,比我预想的工作量大,但除材料成本外还有一千多,利润够高了。想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只要能搞好不出夭蛾子我也没意见了。

你说的7千多,据我目前从电台、网络等渠道了解的情况,7千多应该够一个入门套餐了,包括做隔音、换喇叭、加功放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喇叭也是坏了,遇到汽车的定期报废。本来也想改一下的,搞来搞去,还是自己拆下来修好了。将就用。 ...

我主要是对车子的结构不太熟悉,不太敢拆,不然我真就自己搞了。
我看他布线把主副驾驶靠车侧脚边的塑料板都拆下来了,副驾驶手套箱下面和方向盘下面的塑料板也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改车载音响的。

车载音响不是用来压噪音的么?在我的认知里没啥用的机会啊。不回家在车里听音乐 ...

其实现在工作忙,在家听音乐不多了,一般都是在路上才有时间听,像坐汽车、搭高铁或者开车的时候。
我现在也觉得,原装的东西不要轻易去改,除非自己很熟悉、非常有把握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工作忙,在家听音乐不多了,一般都是在路上才有时间听,像坐汽车、搭高铁或者开车的时候。
我现 ...

是,原车的东西我都不敢动,自己装的都是找多余的插头对插线取电用。还专门买了进口的保护胶布来保护线不被磨

自己装个流媒体就从车后走一根视频线,前面取一个电源就让我忙活了2个多小时。
自己的好多想法瞬间就给按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花了2K出头。
我本意是补充一下低音,不要求大牌什么的。看网上卖的那些座椅炮包安装也是500到1000之间吧 ...

2K 多改音响,肯定是比不上原车的音响,除非原车的音响实在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K 多改音响,肯定是比不上原车的音响,除非原车的音响实在太烂了

我本意是原有的不改,保持原有的水平就可以了,增加一个低音炮补充一下低音就可以了。
现在的情况是,低音我感觉已经有了,但引入了新的问题。另外让人生气的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对方推卸责任。当时我跟他分析说问题应该出现在车机与DSP之间的匹配,但他咬定是我车机的问题,最后也证明了是这一段的连接线接错了。搞得似乎我们比他还懂一样。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车,新能源车都是A2B总线没传统音频线能改好才有鬼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取的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车,新能源车都是A2B总线没传统音频线能改好才有鬼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取的音源。 ...

是传统的油车。

现在改音响都比较简单粗暴,他们是把原车功放出来给喇叭的信号截断,就是把与喇叭连接的线束插头拔掉,这种信号带了较强的驱动能力,电压较高,他们叫“高电平信号”,相对的原车机解码出来未经功率放大的信号叫作“低电平信号”,低电平信号只能推动耳机或者送到下一级功放。现在普遍的做法是把从原喇叭断开的高电平信号先接入DSP功放的“高电平”输入通道,DSP的高电平通道收到这种信号后先做衰减,把信号降到适合处理器的强度,然后进行DSP处理,处理完之后再送到DSP功放的功率放大部分进行重新放大。放大后的信号再调头送到喇叭。

当然了,好一点的做法是从车机的line out取低电平信号,送到DSP功放的低电平输入通道,直接做DSP处理,处理完了再放大送去喇叭。这样的做法少了车机的放大和DSP的衰减这两步,得到的信号品质会高些。

但并非所有车机都有低电平输出,并且取高电平信号对于安装来说最容易,但就是信号会比低电平方式失真多一点。

简单说就是:

改之前的方式是
原车解码--原车功放--喇叭

高电平方式改装,简单粗暴
原车解码--原车功放--(DSP输入接口--DSP衰减--DSP信号加工--DSP功放)--喇叭

低电平方式
原车解码--(DSP输入接口--DSP信号加工)--喇叭

这些是前段时间查资料了解到的一些概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传统的油车。

现在改音响都比较简单粗暴,他们是把原车功放出来给喇叭的信号截断,就是把与喇叭连接的 ...

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是瞎折腾。音质能好才怪了。从车机输出给喇叭的信号中取高信号太业余

网友:
原车有没有line in?也就是3.5mm接口输入。
如果有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一个前级,其他不动。可以是小胆机前级,也可以是DSP带调音的前级。然后用麦克风放在驾驶位测试输入输出频响曲线,再用DSP调音来拉曲线。
这是工程量最少的方法了。

汽车音箱看起来简单,加功放加喇叭,实际上每辆车内的环境不同,每个喇叭出声的时间要加时延,驾驶舱内的布局也会导致不同方向的反射,总之不是街头改装店改功放改喇叭就能调好的。真当原厂的调音师吃干饭的。

我认识一个肇庆有一定能力改音响的,他给自己车改了,布线,压端子啥都自己干。但只是爱好,下班倒腾倒腾可能断断续续几个月,大概率不会接外单。

最后一起感受一下英国宝华韦健音箱+瑞典世界顶级的音频优化公司狄拉克的调音吧:(不要外放,要戴耳机听)

第一视角 一起再来感受下沃尔沃S90T8 宝华韦健音响无比美秒的音色!让时间都能停滞!完整版会后面放出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54y1b7c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是瞎折腾。音质能好才怪了。从车机输出给喇叭的信号中取高信号太业余 ...

我现在也感觉我瞎折腾了,所以有点想恢复原样了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研究,我考虑找个时间尝试自己动手恢复,把四门喇叭恢复回原来的,但考虑保留增加的那个低音喇叭。这是我最早期设想的架构。

你提到的在驾驶位放采样麦克风来调曲线,我在网上看到的视频确实是这样的,以为改装店会做类似的工作,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才觉得那个店很水。

你提到的肇庆那位朋友,我就不敢去麻烦了。我原本也只是想把75分变成80分,没指望它能提升到90分。

B站那段视频我前段时间也看过,开头那段童声确实惊艳到我了。果然车子贵是有它贵的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感觉我瞎折腾了,所以有点想恢复原样了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研究,我考虑找个时间尝试自己 ...

也可以抖音找找专业改装音响的,020大把改装店,但坑也很深。
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分价钱三分货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  说原车只升级扬声器 是性价比最高的提高音质的方案
再往上加dsp、换车机 性价比就不高了
有机会将自己的车 喇叭升级了先

网友H:
楼主直接找你这款车顶配的音响系统,喇叭 车机 淘一套过来换上,再折腾其他没啥意义,普通汽修店改装音响纯粹就是瞎折腾,车内系统的均衡和相位都要采用专用麦克风和软件调试的,不是说接响了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直接找你这款车顶配的音响系统,喇叭 车机 淘一套过来换上,再折腾其他没啥意义,普通汽修店改装音响纯 ...

因为对汽车音响了解不多,不想做大改动,就单纯地想加个低音,所以原喇叭就不想动它。另外这款车定位入门,好像全系无论高低配,喇叭都是一样的。

楼主:
今天下午又去测试分析了一下,初步怀疑电流声可能是信号输入线布局不合理,被车上其它信号线干扰了。因为DSP和低音炮都是摆在副驾驶底下,音频信号从手套箱引出,经过副驾脚边走到DSP。原车这个位置是有线束的,应该是检测安全带是否扣好的信号线。音频线和这个线并排走过来,有可能被干扰了。具体还要等找个周末把盖板和线束拆下来才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