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10个左右的LED来显示音乐频率

楼主:
想弄10个左右的LED来显示音乐频率,有纯硬件的方案吗,

网友:
LM324  三洋收录机的电路

网友:
频率的话,要10个lm567电路或是1个lm567加单片机

网友:
KA2284是音乐响度指示IC。
像楼主提出的指示频率的纯硬件电路,需要使用选频电路+比较器来完成,电路比较麻烦,需要一定模拟功底才能完成。
简单的办法是网上购买现成的音乐频谱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