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质量好的带线2节5号电池盒。青萍温湿度计真的电老虎啊!

楼主:
要求质量好,线要可靠点别一拉就断。

青萍温湿度计lite使用CR2430纽扣电池,开始以为能使用3个月,现在发现可能一个月就没电。

CR2430纽扣电池只有80mah,换成2个碱性5号电池,单节有2500mah,岂不可以使用几年?

网友A:
来都来了,要不要搞个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都来了,要不要搞个18650。。。。。

它是3V供电的。18650还要降低电压。

另外,5号电池都能使用几年,就不必18650了吧。

网友B:
哈哈,我以为我买的青萍坏了,漏电了, 一个电池只能用半个月左右。         好像刚买时能用得很久的--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它是真的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以为我买的青萍坏了,漏电了, 一个电池只能用半个月左右。         好像刚买时能用得很久的--也可 ...

估计电池的质量很有关系。松下的2430电池京东自营22元一粒,是现在使用是淘宝的13.9元20粒。

不可能使用22元一粒的电池啊。

网友:
原装电池可以用几个月,新买的电池就不给力了。

网友C:
CR2430有300MAH吧。估计还是蓝牙开的太多了。待机电流应该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430有300MAH吧。估计还是蓝牙开的太多了。待机电流应该很小的。

我使用了青萍蓝牙网关。蓝牙温度计跟网关连接,网关WiFi跟我手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430有300MAH吧。估计还是蓝牙开的太多了。待机电流应该很小的。

查了一下的确300ah。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的确300ah。

南孚5号在小电流情况下的容量有3000mAH或者再多一点,肯定不止2500。也就是一对5号电池等于CR2430的10倍容量了,差不多够用一年。所以确实不需要用别的可充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孚5号在小电流情况下的容量有3000mAH或者再多一点,肯定不止2500。也就是一对5号电池等于CR2430的10倍 ...

10倍也能使用1年了。

我到时使用2500mah的可冲5号电池。1年充电一次就行。

网友E:
【小米温湿度计2改电池供电,更耐用的同时也更适合当作一个#桌面摆件-哔哩哔哩】 https://b23.tv/OA5Rjx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温湿度计2改电池供电,更耐用的同时也更适合当作一个#桌面摆件-哔哩哔哩】 https://b23.tv/OA5RjxR ...

好主意!尤其纽扣电池固定电线的部件。

谁熟悉3D设计的,将青萍的画出来,我直接打印就行。😍

网友:
我的青萍Lite,现在不插电是用不了,电池不行,也没有很经常用,感觉是设计不过关

网友F:
我了解的是贝拉姆(BLM)电池盒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了解的是贝拉姆(BLM)电池盒的还不错。

淘宝没搜索到。购买地址?

网友G:
2032有现成的,不过小贵,还不如买个电池盒把线焊上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54837371444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32有现成的,不过小贵,还不如买个电池盒把线焊上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54837371 ...

我知道2023有现成,但2430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2023有现成,但2430没有啊。

2430就是直径24mm厚度3mm,
2032的尺寸是直径20mm,厚度3.2mm
也就是2430比常见的2032大一圈而已,至于厚度差0.2根本不影响,底部弹片的活动范围远远不只0.2mm
如果你有2032的成品改装套件的话,应该在2032假电池的侧面随便垫一点东西,让2430的侧面触点能接触上,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30就是直径24mm厚度3mm,
2032的尺寸是直径20mm,厚度3.2mm
也就是2430比常见的2032大一圈而已,至于厚 ...

我不如直接焊接。

以后不使用电池盒,将线在焊掉,不会影响继续使用243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如直接焊接。

以后不使用电池盒,将线在焊掉,不会影响继续使用2430电池。 ...

那个假电池套件就是完全不改你原来的东西的啊。连烙铁也不用动。
想把直径20的假电池装在直径24的电池槽里,侧面肯定会晃晃荡荡,侧面弹片应该是接触不紧的。
随便拿硬纸片卷一下,弄个3-4mm左右直径的条状,垫在这个成品假电池的侧面,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样不破坏你现有的任何东西。

网友H:
某商城有ML2430,100MAH,可充电,5.5元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商城有ML2430,100MAH,可充电,5.5元一颗

没用。充电太麻烦。

我不如0.7元一颗直接更换扔掉。容量还是3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充电太麻烦。

我不如0.7元一颗直接更换扔掉。容量还是300mah。

确实充电麻烦。

我去年也是温湿度计 耗电大,最后焊接7号电池盒解决。现在用了1年还是显示满电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2&pid=12103198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没搜索到。购买地址?

不好意思,淘宝上确实没有店,1688有,但是起售量非常大。感觉淘宝上直接看线粗不粗就行,勉强用吧。另外同类型的锂锰考虑不?一节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淘宝上确实没有店,1688有,但是起售量非常大。感觉淘宝上直接看线粗不粗就行,勉强用吧。另外 ...

是3V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