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大货车自带空调,为何司机宁愿“违法”,还要再私装空调?

楼主(2024-07-20):
【明明大货车自带空调,为何司机宁愿“违法”,还要再私装空调?-哔哩哔哩】 https://b23.tv/Vg99TDV

网友:
之前我也很好奇,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省油。

网友A:
汽车厂商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厂商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

电动单车为何厂商为何不出厂的时候就装上后视镜?

网友:
一般卡车司机会自己买一个副电瓶,用新能源车淘汰的电芯,然后逆变给家用空调供电,这个电瓶也可以给起动机用,无形中延长了铅酸电瓶的寿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单车为何厂商为何不出厂的时候就装上后视镜?

现在貌似国标不给装后视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貌似国标不给装后视镜了。

国标没有禁止后视镜。
是限制了整车高度,装了后视镜必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标没有禁止后视镜。
是限制了整车高度,装了后视镜必超高。

我的五羊本田合格证上是有倒后镜的,我的后视镜不是违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五羊本田合格证上是有倒后镜的,我的后视镜不是违反吧?

我觉得已经上牌的不影响。法不溯及既往。

不让装后视镜的说法来自于这里: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

6.1.5规定了整车高度不超过1.1米。装了后视镜一般都超过1.1米,所以厂家就不装了

网友:
说的是驻车空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已经上牌的不影响。法不溯及既往。

不让装后视镜的说法来自于这里:

问题来了:上牌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合格证上有后视镜的,他们要我将后视镜拆下来才能上牌,我只好拆了。

所以,行驶证上是没有倒后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上牌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合格证上有后视镜的,他们要我将后视镜拆下来才能上牌,我只好拆了。

9楼我结论下早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的7.2.5又规定整车高度的测量方法不包括后视镜高度。
所以新国标其实允许后视镜存在。

莫大的合格证上有后视镜,证明出厂的配置就带有后视镜,不存在非法加装。

存疑:行驶证上的照片没有后视镜,是否可以去车管所做一个外观变更,类似于汽车改色的备案。

当然如果我遇到交警查车,看了合格证照片仍然不认可,我会当场把后视镜拆下来,回头再装上算了。

类似的解读:
新国标的电动车,既无后座、又无后视镜?答案来了,别再被误导!_搜狐汽车_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785485892_12192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