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高压锅制作猪油(结局:成功,出油率54% ,成品油9.3元/斤)

楼主:
买了2.6斤的猪板油,5元/斤,总共13元。

有两个部位:皮下的,好看一些,也好切;内脏部位的,很难切。

我买的是皮下的,两者价格一样。

称一下有没有骗称。发现卖家的称很准。

切成2cm见方的小块

本想放入20%的水,也就是260克,发现有点多,减少为放入200克水。

盖好高压锅,最大火力,大概5分钟后,开始喷气。电磁炉降低到1400瓦火力:

在旁边等着,估计20分钟左右,不喷气了,油就熬好了!

一会回来更新。希望不会翻车。

楼主:
喷气20分钟了,开始闻到香味。估计快了。

火力减少到900,仍然在喷气

楼主:
又过了12分钟,喷气越来越少。听到高压锅里面油的翻滚声音。

熄火。应该还有少量的水,但怕油温太高,我先打开看看油渣的颜色

网友:
我都是切成丁然后炸,先放一点葵花油把锅烧热,下花椒,姜,葱段炸干,再下肥肉
油炸好后再炸葱,然后把葱捞出去

楼主:
打开盖子。发现一个问题:

油渣底部的有点焦了,应该再提前几分钟停火。

楼主:
将油趁热倒出来。

发现油渣连成了一块,很难才搞开。底部粘锅了。

楼主:
猪油总共711克。

711/1300=54%   只有54%出油率。算起来成本是9.3元/斤。

油渣266克。油渣很好吃,但感觉里面还有些油。油渣里面的油出不来了吧?

2失去的6两应该是猪油里面的水分。

网友A:
你这熬法,油渣里应该还有油,我们东北就是把肥肉放锅里小火慢慢熬,最后捞出来的油渣里油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熬法,油渣里应该还有油,我们东北就是把肥肉放锅里小火慢慢熬,最后捞出来的油渣里油很少 ...

小火慢慢熬,是加水?

网友:
啥不加啊,用猪油炒菜都是临时熬的油。在上海有时候做一种就菜饭的饭都是必须要用猪油的,那个油是先熬好的。临时熬点猪油两三分钟的时间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火慢慢熬,是加水?

开始加一点水,后来开始出油水就蒸发没了,小火熬是怕温度太高,我估计150度以下吧

网友:
不需要专门买板油,我是把五花上面的五花带皮分下来(煮半熟红烧或切片爆炒片),三花剔开,比较瘦的切片或丝或打馅,肥的切花生大的颗粒熬油,油渣飘起后就需要搅动,开始发黄就可起油渣了。猪油收好后,油渣回锅,小火炒至开始冒小烟,加点香醋关火颠锅,醋熏过的肥油渣放三五天都还是硬的,没熏过的顶多一天就贤人模式了,板油的油渣只能硬半小时

网友B:
脆油渣给小孩当零食,比啥好多鱼安全得多,不过不好带出去,有点不像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脆油渣给小孩当零食,比啥好多鱼安全得多,不过不好带出去,有点不像样

强致癌物

网友:
多搞几次便可做到稍黄不焦,火候是关建

网友C:
小知识一般电磁炉有温度档位的哦,选择合适的温度档位猪油渣不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知识一般电磁炉有温度档位的哦,选择合适的温度档位猪油渣不会焦 ...

是哦,下次试试。

多少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下次试试。

多少度合适?

印象中是130,出油会变得好慢,我一般用160(没再小档了),用炒锅加盖煎的时不时看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是130,出油会变得好慢,我一般用160(没再小档了),用炒锅加盖煎的时不时看看就行。 ...

需要多长时间? 要加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多长时间? 要加水吧?

我没有量化的时间哦,全靠目测。

需要加水的最好多点, 没水得自己热锅冷油翻炒到不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