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花生油榨油机,“边炒边榨”是否吹牛的?

楼主:
看结构,花生从料斗下来,就进入压榨的部件,就算加热也无法将生花生达到“炒熟”的效果。

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感觉还是先在其他地方炒熟,然后再放到这机器上榨油?

网友:
邻居家还在用比较落后的设备榨油,
先将花生米蒸熟,
然后粗榨一次,就是为了将花生米破碎成松散的颗粒,这个过程没什么油的。
再将破碎好的花生粗粒放炒锅上炒,
然后再将榨油机调到压榨力度比较大,将炒好的花生粗粒进去榨油,这时候出来的渣是一片片压实的了。压榨过程中,榨油机的螺杆大力做功,发热也是很厉害的。
出来的花生油经过过滤机,就基本完事了。

去年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小作坊配备黄曲霉素过滤的设备,现在花生油经过原先过滤器之后,再过一次黄曲霉素过滤机,有时也叫我我拿试纸给检测下。

反正这种榨油方式太费事,得好几个人。
现在其他榨油的人,都是比较自动化设备,花生米倒进去,里面有电加热的,最后直接出油了,省事。

楼主:
答案来了,我买了一台: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3&pid=12254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