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为大家做小白鼠:买了台家用榨油机,迟些更新:我的榨花生油评测 (8楼:预计成本20元/斤)

楼主:
买了这一家的:

选择这一家、这一个型号的原因:

1。有加热功能。这是功能肯定不能代替炒熟花生(需要其它地方自行炒熟),但可以在压榨前加热花生,肯定有利于出油。

2。有温控面板。满足理工男的审美观。

3。启动和停止是船型机械大开关。我喜欢这种厚实的开关,不喜欢轻触开关。

4。电机功率比普通版更大一些。其它店家的升级版电机功率并没有升级。

5。这点很重要:重量比普通版重很多。外观尺寸不变,机身更重,对机械产品来说,肯定更好。

6。这一家的销量全淘宝最大。

楼主:
今天发货,最快明天能收到货。

楼主:
使用的方法和技巧,都在聊天记录里面了。

全熟的花生不能榨油,7成熟合适。

楼主:
看来我这台水果烘干机,可以排上用场。

90度加热6分钟后,才榨油。

网友A:
看了一下,都是螺杆挤压的,容易拆卸清洗干净,这个比买什么进口油靠谱啊
家用榨油机会火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都是螺杆挤压的,容易拆卸清洗干净,这个比买什么进口油靠谱啊
家用榨油机会火一阵子了 ...

是的,问以后连进口油都不买了。

吃三种油:

1。自己压榨的花生油。
2。自己熬的猪油。
3。鸡油(我每星期买一只8斤的扇鸡,里面有半斤鸡油)

使用高压锅制作猪油(结局:成功,出油率54% ,成品油9.3元/斤)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5220

楼主:
先买生花生。

安全原因,我买的是带壳的干花生。剥了壳的花生,无法证实是否发过霉后被清洗干净的。

带壳花生发霉了,一剥开壳就看到。

当地超市都没有带壳花生买。只有美团生鲜和多多买菜(第二天到)才有。

下面是便宜的是美团,贵的是多多。谁便宜我买谁的。

楼主:
花了20元,买了3斤带壳干花生。

金龙鱼花生油5升装大概100元,折合每斤花生油10元。

我这20元干花生(3斤),剥出壳估计只剩下2斤。按50%出油率,最后估计只能出油1斤。

也就是成本20元1斤花生油。还不算人工费。

看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需要代价的。

楼主:
我果园地里还种了一些花生,估计应该有几十斤吧。但晒干估机也没有多少。

楼主:
要买个剥花生工具:

网友:
邻居榨油卖,15一斤。
花生米5-6块钱一斤,出油率估计4成吧。
压榨后的残渣卖2.5-3块钱一斤,钓鱼的喜欢买来打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邻居榨油卖,15一斤。
花生米5-6块钱一斤,出油率估计4成吧。
压榨后的残渣卖2.5-3块钱一斤,钓鱼的喜欢买 ...

如果花生6元一斤,40%出油率需要2.5斤花生榨一斤油,每斤油成本就是15元。

1.5斤的残渣卖2.5*1.5=3.75

为了多赚钱,只能尽量买价格便宜的花生了。

下面是美团生鲜和多多买菜的花生米价格,大概要7元/斤。

成本就是每斤油:17.5元(比带壳的稍便宜一些)
残渣卖:3.75元

楼主:
花生残渣密封、常温可以保存多长时间?我积累一袋,拿去给我姐喂鸡。

网友C:
如果家里有养猪的话,残渣喂猪是最好的东西,但有人用来做点心,做成某种糕点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家里有养猪的话,残渣喂猪是最好的东西,但有人用来做点心,做成某种糕点吃。 ...

别想骗我养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花生残渣密封、常温可以保存多长时间?我积累一袋,拿去给我姐喂鸡。

我们那叫花生夫,用来做肥料种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那叫花生夫,用来做肥料种菜非常好

对哦,我用来做有机肥。

不用给我姐喂鸡了。

网友E:
坐等测评,看容不容易清洗。
家庭食用油用量不大,这机器要很久才会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测评,看容不容易清洗。
家庭食用油用量不大,这机器要很久才会用一次{:biggrin ...

我打算一个月用一次。将油分成3份,大概10天使用一份。备用的放冰箱冷藏。

应该很好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哦,我用来做有机肥。

不用给我姐喂鸡了。

先喂鸡,再用鸡粪作肥料才能最大提高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喂鸡,再用鸡粪作肥料才能最大提高效益😄

养鸡很麻烦的。我还是到别人的果园买走地鸡好了。

网友F:
老大,你们那边不吃菜籽油吗?

网友G:
最好一次多榨点,这机器刚开始出油不高的
等机器热起来后出油率才高,所以农村榨油都不愿意第一份

另外,如果油要保存久一点,就需要熬,熬完能放很久很久。。。。。

网友H:
在舌尖上的中国以及其他节目中都看过,榨出来的油用盐水过滤一下,过滤前过滤后直接就是石榴姐与秋香的区别,但盐水的浓度不知道(浓度的问题我在论坛上问过,没有答案;我估计浓度可能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一次多榨点,这机器刚开始出油不高的
等机器热起来后出油率才高,所以农村榨油都不愿意第一份

熬应该是消毒。蒸发掉多余的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你们那边不吃菜籽油吗?

不太吃。我就完全不吃。有花生油、猪油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舌尖上的中国以及其他节目中都看过,榨出来的油用盐水过滤一下,过滤前过滤后直接就是石榴姐与秋香的区别 ...

网上搜到个答案,看起来还靠谱:
因为Nacl可以和P和水进行化学反应,形成重质盐Na2P5O(磷酸钠)和H2(氢气),而盐水的成本低同时对人体没有危害,所以我们使用盐水来除去初榨油中的磷元素。另外,加入盐水可以使细小微粒吸收水分变重,这样过滤出的油会更清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上搜到个答案,看起来还靠谱:
因为Nacl可以和P和水进行化学反应,形成重质盐Na2P5O(磷酸钠)和H2(氢 ...

从电视上看,效果太明显了,油变得清澈透亮,上面的沫子也没有了

网友:
那个残渣就是我小时候的零食,拿锤子敲下来一块慢慢啃。(农村榨油的时候残渣被挤压成一张张大小一样的饼,厚度大约三四厘米,很硬很费牙)

网友J:
我们这里这个月新收的带壳花生,要10元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这里这个月新收的带壳花生,要10元一斤。

干花生吧。

所以啊,多多买菜的48元5升的“压榨一级”花生油,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花生吧。

所以啊,多多买菜的48元5升的“压榨一级”花生油,怎么来的?! ...

我刚问了老家,5块可以收到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吃。我就完全不吃。有花生油、猪油就行。

菜籽油,温度很难掌握,炒菜油烟大,容易糊

网友:
这个榨油机 前几年我买过一个 玩儿了玩儿 出油口 设计的不是太合理,会射到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还企图对油渣进行二次挤压,

楼主:
3斤带壳花生,2斤花生肉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刚问了老家,5块可以收到得

带壳的吧?我上面带壳的6.5元/斤。收购价应该在5元左右。

网友K:
现在抖音上很多测评这种的,油是肯定可以榨出来的,就是出油率高低的不同,,不高的话也可以榨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抖音上很多测评这种的,油是肯定可以榨出来的,就是出油率高低的不同,,不高的话也可以榨二次 ...

估计榨2次没用。机器的能力只能这样了。

我有一台甘蔗榨汁机,榨2次基本已经无法再出水,浪费时间。

网友:
感兴趣,等评测。其实我老早就想下手,就怕跟那个水果榨汁机一样,清洗搞半天。

楼主(2024-07-30):
压榨出来的油估计有80度左右,直接灌倒可乐瓶太高温。冷水降温先:

网友L:
老家榨花生油的地方,都是要炒的,不用榨油就很香很香了,和烘烤完全不一样。
我哥每年都会拿几百斤花生(自己种的)拿去榨油,然后基本吃一年,我们回去还会分点给我
炒过的花生油颜色和楼主的颜色明显不同。可以用干净的沙子 ,或者炒板栗的那个好像是决明子炒。
我每年春节都去现榨30斤左右带回深圳。

超市买的划算挑选下变质的就可以了,变色的就不要了。闻不出来,看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家榨花生油的地方,都是要炒的,不用榨油就很香很香了,和烘烤完全不一样。
我哥每年都会拿几百斤花生( ...

完全炒熟的花生是无法榨油的。最多只能7成熟。

我使用水果烘干机,加热到90度1小时才压榨,应该有5成熟。

楼主:
今天榨14斤花生,做出7瓶油。每瓶油520ml,480克。3.64升,3.36kg。花生每斤7一元共98元。

出油率(按重量计算):3.36/7=48%
每升成本98/3.64=26.9元。
每 500ml 13.44元。
每斤油成本14.6元。

下面的油没有经过沉淀,所以颜色不一,底部发黑。

等明天沉淀完,我重新装瓶,就是完美的状态了。

楼主:
我使用了2个滤网:80目之后,再100目。

出来的油明显干净很多,不会有不能流动的成分(只使用80目,下面有少量无法流动的半固体物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完全炒熟的花生是无法榨油的。最多只能7成熟。

我使用水果烘干机,加热到90度1小时才压榨,应该有5成熟 ...

不要炒熟,东莞周边偏点的地方菜市场可能会有这种作坊的,可以去看下,那个香味都是炒出来的。
以前深圳福永那边住,菜市场就有,后来发现他后面居然有棕油桶,就没买了,
我老家的,应该不会会搞假的,因为里面所有的操作都可以看得到,不过最好不要买他灌好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是到当地超市,6.98元/斤,大粒,闻起来就一股花生油的味道。更新鲜。买了10斤。

连同上面折合6.23元5斤 ...

你这架势应该买商用机,家用机的小身板能不能抗住你这样的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架势应该买商用机,家用机的小身板能不能抗住你这样的造啊!

我买的就是商用机 😁😁   箱子上面印着商用机的大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炒熟,东莞周边偏点的地方菜市场可能会有这种作坊的,可以去看下,那个香味都是炒出来的。
以前深圳 ...

据说机器内部有2条油管,你外面看不到的。

网友K:
城市费劲啊,  还是农村好,都是自己去榨,,就是自己没种花生,镇上好多现场压榨花生油的,榨好,直接买。。十几二十块一斤,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城市费劲啊,  还是农村好,都是自己去榨,,就是自己没种花生,镇上好多现场压榨花生油的,榨好,直接买。 ...

1。花生质量你无法控制。你看我昨天退货了15斤花生。

2。机器内部卫生你无法控制。

3。有些机器作弊,内部2条油管,将一些劣质花生油混进去。

比如多多买菜这个鲁姬花,5升49.9元,号称压榨一级。算起来每斤5.4元。

他们采购这种油,使用机器里面的第二条油管混进去,买给你15元/斤。

楼主:
感觉残渣(花生麸)应该还有点油。

于是我弄碎,重新压榨一次。

结果很失望:只出了几滴油,连电费都收不回来。

再出来的残渣硬邦邦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经验和技巧是:

使用滤网根本无法过滤干净。因为就算100目滤网,过滤出来的油,仍然浑浊。

农村自己去油坊压榨的油,放久了是会有沉淀的,沉底的那些一般不炒菜用,那油一炒就冒很多泡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农村自己去油坊压榨的油,放久了是会有沉淀的,沉底的那些一般不炒菜用,那油一炒就冒很多泡泡 ...

放一晚就沉淀好。

网友O:
引用 楼主:
感觉残渣(花生麸)应该还有点油。

于是我弄碎,重新压榨一次。

第二次榨不出油是不是因为没有水分了?

喷些水上去等一会水吸进去变潮了再榨估计会再出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O:
第二次榨不出油是不是因为没有水分了?

喷些水上去等一会水吸进去变潮了再榨估计会再出些油 ...

你的方法应该可行,可以试一下。

榨出来的油含水量比较大,怎样去掉它? 煮到超过100度?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应该可行,可以试一下。

榨出来的油含水量比较大,怎样去掉它? 煮到超过100度? ...

在没降温没灌瓶之前放大桶里真空干燥一下?

看玩化学的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没降温没灌瓶之前放大桶里真空干燥一下?

看玩化学的都这么干。

要抽真空?

网友O:
我看的真空干燥机就是一个桶,把要干燥的东西放里面,上面有个透明盖子是和桶密封的

盖子上有进气阀和抽气阀和真空表。

抽真空时水的沸点降低直接就蒸发成水蒸汽了,可以被真空泵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看的真空干燥机就是一个桶,把要干燥的东西放里面,上面有个透明盖子是和桶密封的

盖子上有进气阀和抽 ...

家里使用太复杂了。

电磁炉130度,慢火将水蒸干就好。

网友O:
引用 楼主:
家里使用太复杂了。

电磁炉130度,慢火将水蒸干就好。

其实如果用得快,那点水分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榨14斤花生,做出7瓶油。每瓶油520ml,480克。3.64升,3.36kg。花生每斤7一元共98元。

花生直接不加热放进去有什么不好?我今早准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如果用得快,那点水分应该没啥问题

正常花生压榨出来水分不多。但二次压榨花生残渣,先喷水,含水量就很大了。

我想到好方法:水果晒干机,设置到最高温度(90度),2个小时肯定能将油里面的水分蒸发掉,而且不会影响油的品质。

楼主:
之前做好的7瓶油,沉淀好的残渣竟然有一瓶 。

这一瓶我试过使用100目滤网,能过滤(虽然很困难)。怎么它的杂质已经比100目还细。

这瓶残渣静放一夜,已经无法将油分离。

有什么方法进一步提纯?

网友P:
引用 楼主:
之前做好的7瓶油,沉淀好的残渣竟然有一瓶 。

这一瓶我试过使用100目滤网,能过滤(虽然很困难)。怎么它 ...

试一下用湿纸巾放干后来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试一下用湿纸巾放干后来过滤。

100目的滤网很勉强才能过滤。湿纸巾相当于多少目?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试一下用湿纸巾放干后来过滤。

咖啡滤纸可以吗?

网友O:
我感觉咖啡滤纸能用的可能性很大,只是滤纸很小,这得过滤到啥时候。

要不试试加热盐水?之前看视频,油坊要加盐水进去,然后油瞬间就清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感觉咖啡滤纸能用的可能性很大,只是滤纸很小,这得过滤到啥时候。

要不试试加热盐水?之前看视频,油 ...

加盐后怎么去除?

如果滤纸能过滤,我可以使用很多瓶子同时过滤,反正可乐瓶不需要钱。

另外,残渣也不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盐后怎么去除?

如果滤纸能过滤,我可以使用很多瓶子同时过滤,反正可乐瓶不需要钱。

是盐水,不是盐,盐水过滤油,我在论坛至少提过两次,好像没人关注
就是盐水(浓度不知),直接倒到油里面,搅拌,油在上层,盐水和脏东西在下层
我在舌尖上的中国,以及CCAV其他节目中均看过,想在论坛中问盐水浓度,未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盐后怎么去除?

如果滤纸能过滤,我可以使用很多瓶子同时过滤,反正可乐瓶不需要钱。

本帖,25、29楼也是我发的,28楼有坛友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盐后怎么去除?

如果滤纸能过滤,我可以使用很多瓶子同时过滤,反正可乐瓶不需要钱。

水油自然是分离的嘛。

感觉像是盐水把残渣都“吸附”在一起了,上面的油就是清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盐水,不是盐,盐水过滤油,我在论坛至少提过两次,好像没人关注
就是盐水(浓度不知),直接倒到油里 ...

我现在静放也已经很好的分层了。

我问的是:下面浑浊的如何将里面的油再分离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静放也已经很好的分层了。

我问的是:下面浑浊的如何将里面的油再分离出来? ...

因为我也没有实际操作过,只能建议用盐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我也没有实际操作过,只能建议用盐水试一下

不用试。油里面放盐我不能接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用试。油里面放盐我不能接受。

实际效果不知,但盐的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盐更容易溶于水,只会在水里不会在油里,在西南地区土榨油广泛使用的方法,应该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但你是打算处理已经分层的油,效果我不清楚,期待你的实验结果

网友:
网上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际效果不知,但盐的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盐更容易溶于水,只会在水里不会在油里,在西南地区土榨油广泛 ...

现在只能期望咖啡过滤纸有效。我京东自营下单了,下午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期望咖啡过滤纸有效。我京东自营下单了,下午到。

我也觉得咖啡滤纸可能性很大,之前磨出来咖啡粉,用网过滤,出来剩下很多残渣不说,还漏不下去,很费劲,换了专用滤纸,很轻松就漏下去了,而且没有什么残渣。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静放也已经很好的分层了。

我问的是:下面浑浊的如何将里面的油再分离出来? ...

沉在下面的是不是就是花生酱?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沉在下面的是不是就是花生酱?

对,就是花生酱,而且是很细滑的花生酱。

只是含油量比较高,不知道怎么利用。

网友:
盐水密度大,油浮在上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1。花生质量你无法控制。你看我昨天退货了15斤花生。

2。机器内部卫生你无法控制。

这牌子一看就不正经,碰瓷胡姬花和鲁花。

网友R: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花生酱,而且是很细滑的花生酱。

只是含油量比较高,不知道怎么利用。 ...

应该还是机器的问题,混入的残渣太多。农村油坊里的商业机压榨出来的油,放置大概半年左右会沉淀薄薄一层,你这个太夸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关心的清洗机器来了。

其它地方都好清洗。就下图包着螺杆的铸件内部,因为很大的压力死命的压缩,里面 ...

这个中间的铁杆有什么好方法卸下来吗?我电机反转了好几次也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应该还是机器的问题,混入的残渣太多。农村油坊里的商业机压榨出来的油,放置大概半年左右会沉淀薄薄一层 ...

那是因为大机器里面有存放残渣的地方,没有流出来。

这台小机器是100%全部流出来。

楼主:
京东自营的咖啡滤纸到了。

开始以为失败了。前1面分钟都没有出一滴油。

然后,开始滴油。大概2秒一滴。 我有2个漏斗,现在2个同时工作。

滴出来的油看起来很干净,金黄色。看来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咖啡滤纸到了。

开始以为失败了。前1面分钟都没有出一滴油。

看颜色有点像花生酱

楼主:
就是花生酱。

我准备将剩余的残渣,使用水果烘干机,将它加工成固体,用来做饵抓果园的老鼠。这样就物尽其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100目的滤网很勉强才能过滤。湿纸巾相当于多少目?

我觉得至少400目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至少400目以上

可以肯定远超100目。是否400目求证实

过滤出来的油基本已经没有任何杂质。

网友S:
出来的残渣可以用作菜地肥料、鱼虾诱饵

楼主:
引用 网友S:
出来的残渣可以用作菜地肥料、鱼虾诱饵

喂鸡。

楼主:
过滤出来的油真干净!

这些残渣还有很浓的花生油味道,但使用滤纸已经无法过滤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盐水,不是盐,盐水过滤油,我在论坛至少提过两次,好像没人关注
就是盐水(浓度不知),直接倒到油里 ...

加盐感觉是加速絮凝了吧,糊糊是胶体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滤出来的油真干净!

效果不错,这东西在北方就有用处了,彻底烘熟可以调芝麻将一起用,可以烙饼,可以做面包馅料

楼主:
残渣烘干后,出来一层油。但这层油很难过滤。

楼主: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找出前几天使用静止沉淀法过滤的花生油。发现底部已经有轻微沉淀。

看起来是之前的静止沉淀时间不够。之前只是沉淀了一晚。

但跟着发现问题:旋转一下品质,对着阳光,就会发现油里面其实很多絮状物漂浮,这些絮状物几乎透明,需要细看才能发现。

还发现了一片花生皮。这花生片刚好处于漂浮状态,所以之前沉淀法没有去掉。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可以肯定远超100目。是否400目求证实

过滤出来的油基本已经没有任何杂质。 ...

我用150目的过滤熔化的蜂蜡还是有很多花粉漏下去,用湿巾过滤后就看不到有花粉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P:
我用150目的过滤熔化的蜂蜡还是有很多花粉漏下去,用湿巾过滤后就看不到有花粉了。 ...

请教 大佬 两个问题。  一 中锋怎么防虫?   二  蜂蜜和花粉幼蜂 混在一起怎么分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用150目的过滤熔化的蜂蜡还是有很多花粉漏下去,用湿巾过滤后就看不到有花粉了。 ...

湿纸巾里面可能有些不明成分。

当然是使用专业滤纸。

网友P:
引用 网友T:
请教 大佬 两个问题。  一 中锋怎么防虫?   二  蜂蜜和花粉幼蜂 混在一起怎么分离?  谢谢  ...

防巢虫么?箱子尽量除了巢门以外不要有大缝隙或孔,旧巢能退就退保持蜂量厚点,想省事就用巢清木片在流蜜期到来之前20天拿出来。

用150或200目的滤网过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湿纸巾里面可能有些不明成分。

当然是使用专业滤纸。

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P:
防巢虫么?箱子尽量除了巢门以外不要有大缝隙或孔,旧巢能退就退保持蜂量厚点,想省事就用巢清木片在流蜜 ...

巢清木片 放的有,结果还是 长巢虫。本来就几箱搞着玩,结果巢虫太厉害,整箱都没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巢清木片 放的有,结果还是 长巢虫。本来就几箱搞着玩,结果巢虫太厉害,整箱都没了。 ...

这东西假货太多,你到振兴的店铺去买。正常来说隔板上挂一片不会有,还有就是别贪脾,最起码来时提脾能至少站一层,隔板外有蜂。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东西假货太多,你到振兴的店铺去买。正常来说隔板上挂一片不会有,还有就是别贪脾,最起码来时提脾能至 ...

好的 谢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到当地超市,6.98元/斤,大粒,闻起来就一股花生油的味道。更新鲜。买了10斤。

连同上面折合6.23元5斤 ...

呼叫站长,这种超市买的花生米,压榨前需要弄干净吗?怎么弄?或者晒下就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呼叫站长,这种超市买的花生米,压榨前需要弄干净吗?怎么弄?或者晒下就直接用了? ...

1。问一下,有没有发霉的味道。

2。最好是晒一下。

3。我是水果烘干机加热90度20分钟。估计不加热也可以,但出油率应该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1。问一下,有没有发霉的味道。

2。最好是晒一下。

谢谢,也是超市看到的,看着新鲜没发霉,晒要哂的,之前网购一些哂了2天,收的时候感觉有灰尘,想不到压榨前要怎么再处理干净,这个不可能再水洗吧?直接加热进机压榨?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也是超市看到的,看着新鲜没发霉,晒要哂的,之前网购一些哂了2天,收的时候感觉有灰尘,想不到压 ...

如果表面有灰尘,建议你用水洗干净,然后再晒干。

(如果有烘干箱更加方便)。否则灰尘肯定都进入油里面了。

另外:我超市买的花生肉就很干净,没有任何灰尘(肉眼鉴别)。

补充:你没有烘干机,可以用锅炒热花生。注意:不要完全炒熟,全熟的花生无法榨油。工厂一般是7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