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两位串入并出,可级联芯片?

楼主:
如题,问问万能的坛,要求可级联,串联后可像595一样同步输出,最好能承受24V电压,有200mA输出,不能承受24V的话那就增加芯片就是了,没有两位的四位的将就也行

网友:
4位的我还真在淘上看见过,记不清型号了,刚才又去找了下没找到,客服也没找到,可能下架了。2位的不太可能,如果不是空间限制而是性能限制的话可以用D触发器自制。

网友:
又要两位又要可级联是什么玩法?

网友:
不行试试单总线rgb? 例如ws2811

网友:
Lz可去搜索一下瑞萨的GreenPak,它相当于一个极小资源的FPGA,有些型号还能驱动电机,应该能符合24V的要求。

网友:
TPIC6C595  8通道33V100mA,四个通道并联起来就是双通道,每通道4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