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亏电,用固纬的直流可调电源充,发现充不进

楼主:
尾箱里倒了些水,所以打开了尾箱让里面快点干燥。
没留意尾箱里的小灯一直亮着,这样放了1天半,早上发现亏电打不着火了。

自己拿3A的固纬直流可调电源试着给蓄电池充电,电压都调到15V以上了,电流也只有几十mA,这是可调电源内阻太大的原因么?

最后只好叫人保保险公司的上门搭电服务,是免费的。

怠速时候充电电流还挺大的,钳表测了有50多A,可见电池也是非常亏电了。

网友A:
非接触钳表能测直流电流的?
我以为只能测交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钳表能测直流电流的?
我以为只能测交流电流。

好像去年底买的,200出头。
我有交流钳表,突发很意外发现直流也有钳表卖,有时测下锂电池,蓄电池,太阳能板什么的,比串联电流表方便太多了。
于是买了个直流的

网友B:
楼主你的电压都调到15V以上了,电流也只有几十mA, 装车上居然又能用了?!
想想我的旧电池是不是要试试。
我的昨晚电池打不着车, 拆下来 量电池电压10.8伏。用可调电源调到14.2伏,  电流3安只用2个小时不到就充到14.1伏了。 一断开充电电流,电瓶电压马上下降到12伏。   所以我就判定电池容量衰减大内阻大了,换电池了。

网友:
直流钳表很早就有了,工作原理是卡钳磁芯中固定一只线性霍尔,测量磁芯的磁场强度。使用前需要先调零。

网友C:
可调电源可以充电瓶的,可能是负极搭铁线没夹好

网友:
直流钳形表我06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啊。

网友:
曾经我的车亏电,用3a可调电源充了3天,电流才开始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压都调到15V以上了,电流也只有几十mA, 装车上居然又能用了?!
想想我的旧电池是不是要试试。

极有可能是有一格的极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压都调到15V以上了,电流也只有几十mA, 装车上居然又能用了?!
想想我的旧电池是不是要试试。

我这电池3年了,可能亏电不是很严重,在车上测量有10V出头,打火是打不着了。
我车搭电启动后,怠速2小时充电,现在熄火后电压也是有13V多,打火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可以充电瓶的,可能是负极搭铁线没夹好

夹子直接夹到电瓶螺丝,接触是没问题的,我还反复蹭,但是电流就是那么小。

网友:
电压低了,这个严重亏电的,要首先接通电源,调高电压,一直到能有一定的电流,充一会然后检测电池端的电压,电压上来了,再慢慢降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