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运放负反馈电路应该怎么搭。

楼主(2024-07-22):
如图所示,目标系统可以认为是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电压越高,电流越大),但是这个电流源并不是随着电压变化而线性变化,而且,隔一段时间后就算
是同样的电压,输出电流也不一样,所以想用一个硬件电路搭一个反馈系统,当电流变化的时候,同步改变输入电压,从而保持输出电流的稳定,

应该用什么负反馈系统呢

网友A:
不是用MCU搭简单点吗?

网友:
用运放可以实现

网友:
感觉不太好实现,维持同一个电流,控制电压可能需要调大,也可能需要调小,需要试探

网友B:
所需的负反馈系统就是一个常规恒流源的反馈,也就是电流放大器,或者仪放。它把一个已知阻值的串联电阻上的电流变成电压。
如果是硬反馈,就拿这个电流采样电压跟目标电压比较来生成控制量。
软件反馈就用AD采这个电压自己控制你的D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MCU搭简单点吗?

不打算用MCU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需的负反馈系统就是一个常规恒流源的反馈,也就是电流放大器,或者仪放。它把一个已知阻值的串联电阻上的 ...

看了一下 应该用两个运放来搭

网友:
你找下电子负载仪的电路模仿做就行了
多功能的话就用模拟开关切换不同的运放反馈电路即可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EEVblog #102 - DIY一个恒流负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网友C:
输出用电流检测器(差分运放,例如INA138),把电流变为反馈电压信号去控制由运放组成的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用电流检测器(差分运放,例如INA138),把电流变为反馈电压信号去控制由运放组成的恒流源? ...

我试试,也许一个运放加一个电流检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 应该用两个运放来搭

硬货知识
老外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以及面部表情都是杠杠滴

网友:
电流负反馈自己会自动调节的吧,給它一个基准信号即可

网友:
你需要参考0-20MA输出电路

网友:
TL431不是用在这的吗?

网友:
这种不就是典型的需要AD+MCU+DA的吗

网友:
就是个压控的恒流源,看看电子负载的小单元就是了,那玩意每个单元都是一个恒流源,好多恒流源并起来形成一个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