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简单的办法来测试6个焊点,任意焊点之间没有短路?

楼主(2024-07-23):
能用简单的办法来测试6个焊点,任意焊点之间没有短路?

楼主:
最好不要用ICT,单片机什么的,最好能用几个LED的亮与灭提示6个焊点间,任意点是否有短路

网友:
需要测试 5+4+3+2+1 = 15 次。

不使用单片机,至少要15个LED才能显示是否有短路。当然也可以使用数字逻辑数字芯片减少LED的数目。

网友A:
串联5个同阻值电阻分压,然后lm3914做比较

网友:
网线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5个同阻值电阻分压,然后lm3914做比较

这个不错,通俗易懂好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通俗易懂好维护

一般都是一端有接地 或者接VCC 所以这方法   并不适合全部场景

网友:
这种用线材 测试机,方便高效。

楼主:
我这样弄行不

网友C:
你来论坛发帖的时间已经用单片机写完了

网友C:
要么就参考3楼坛主的方案,外面接15个万用表,全部调到蜂鸣器挡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来论坛发帖的时间已经用单片机写完了

我就是来打发时间的,哈哈

网友D:
输入电压提高一点,把R1 R2 R5 R6的电阻换成发光LED,灯亮正常,灯灭异常,一目了然,测电压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就参考3楼坛主的方案,外面接15个万用表,全部调到蜂鸣器挡位。

简单粗暴好用
指定要福禄克的经典款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提高一点,把R1 R2 R5 R6的电阻换成发光LED,灯亮正常,灯灭异常,一目了然,测电压都省了 ...

哈哈,就用你的点子了

网友:
第一步:1、2、3连接在一起接+,3、4、5连在一起接-;第二步:2、5连在一起接+,1、3、4、6连接在一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