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编写数组切片求和的快速方法!

楼主(2024-07-23):
一个数组;int buff[200];
请问如何高速的对数组进行切片求和?并找出和值对应的最大值的索引?
例如 10个数据为一个切片;
定义:sum[200];
sum[0]=buff[0]...buff[9];
sum[1]=buff[1]...buff[10];
sum[2]=buff[2]...buff[11];

对于这种模型,有没有高效处理方法?

谢谢!请教大家!

楼主:
这是AI的提示:

#include <iostream>

const int SIZE = 200; // 数组大小
const int SLICE_SIZE = 10; // 切片大小

int main() {
    int buff[SIZE]; // 原始数组
    int sum[SIZE - SLICE_SIZE + 1]; // 存储切片和值的数组
    int maxIndex = 0; // 最大和值的索引

    // 假设已经初始化了 buff 数组

    // 计算切片和值
    for (int i = 0; i <= SIZE - SLICE_SIZE; ++i) {
        sum[i] = 0;
        for (int j = 0; j < SLICE_SIZE; ++j) {
            sum[i] += buff[i + j];
        }
    }

    // 找出最大和值的索引
    for (int i = 1; i <= SIZE - SLICE_SIZE; ++i) {
        if (sum[i] > sum[maxIndex]) {
            maxIndex = i;
        }
    }

    // 输出结果
    std::cout << "最大和值的索引为:" << maxIndex << std::endl;
    std::cout << "对应的切片和值为:" << sum[maxIndex] << std::endl;

    return 0;
}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谢谢!

网友:
关注一下sum[]的类型是否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A:
加上后面的,减去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后面的,减去前面的

这样应该是速度也很优化

网友B:
改成这样:
sum[1] = sum[0] - buff[0] + buff[10];
sum[2] = sum[1] - buff[1] + buff[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
sum[1] = sum[0] - buff[0] + buff[10];
sum[2] = sum[1] - buff[1] + buff[11];

这样 也很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