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方式测量两脉冲间的时间或宽度

楼主:
如下图,红色为周期性脉冲信号,蓝色为待测信号,现在需要知道每一个脉冲至待测信号峰值间的时间,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么?红色,蓝色信号的幅值并不会固定。纯软件处理方法非硬件处理。
尽量避免用每个值去比较的方式查找最高点(实际波形对 每秒有超过5000个)。

网友:
fpga高速ad?

网友:
时间精度和分辨率要求多高,不高的话很容易实现

网友:
难道不是测相位?

网友:
抱歉理解错了。

网友:
什么硬件?
纯软件处理5000点/秒,数据量对单片机来说比较大,对计算机来说不算啥!

网友:
还有就是峰值检波

网友:
红色,蓝色信号的幅值并不会固定:所以主要是两个信号的波峰准确识别问题。
红色信号如果是准确周期信号:找到第一个脉冲后,后面进行少量计算用于校准(锁相)即可。
重点还是蓝色信号,如果这个周期突变不明显,也可以类似上面的处理,只需要在接近下个周期的前后进行判断搜寻峰值点。

另外,不涉及噪声处理吗?

网友:
这个蓝色信号本身是什么? 图片看起来是连续的,这就很奇怪,整个时间段都是单音信号? 还是每个脉冲之间片段相位都不完全一样
或者说其实蓝色信号是参考,脉冲测试测量对象?

如果红色信号是个脉冲用于对齐,这个不用软件特别处理
纯软件处理蓝色信号,不就是fft或者类似算法求相位嘛。

反过来,如果蓝色是参考信号,蓝色信号计算一次相位就可以了,红色信号只要准确测量时间即可。

每秒5k不等于每秒5k个读数吧,这更新率高了点,又不是雷达。 每秒处理需要的次数就可以了。 还不行那就升级硬件,800MHz单片机不是梦,浮点数,DSP指令都给他弄起来

计算好要求时间精度,要真是雷达一类的东西,这么直接测量不太行的,有很多信号处理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