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芯片VBAT引脚采用可充电电池供电,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24-07-23):
自己打算做一个开发板玩,选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CT6,在BAT引脚电路设计上犯了难,想要一个占地小的电池,带电池座的一次性电池占地面积都很大,于是想要一个可充电的小电池,但是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电路设计,请各路大神指点。
我想法是用3.3V加1K限流电阻加1N4148给电池供电,然后电池接到VBAT引脚上(如图),不知方法可不可行。或者大家能否给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1N4148   压降很高, 不一定能冲的进电

另外压降低的二极管   反向漏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148   压降很高, 不一定能冲的进电

另外压降低的MOSFET   反向漏电流大

啊,我记错了,我以为4148只有0.2V呢[尴尬]

网友B:
一般都用1N5819多,电压能剩2.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用1N5819多,电压能剩2.8V左右

5819反向漏电流太大,不能用在这里
4148在小电流的情况下压降很小,只是个rtc的话,4148用没问题
记得好像有比4148反向漏电流还要小的 ,好像叫BAS21之类的

网友C:
我就把电池直接串个10k电阻装在上面了,没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把电池直接串个10k电阻装在上面了,没这么复杂

那如何给电池充电呢?这个32芯片好像不支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何给电池充电呢?这个32芯片好像不支持充电。

不充电啊

楼主:
我因为要尽可能的减小地方占用,所以才选择了体积更小的可充电电池,如果有合适的一次性电池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电池出来也要接个二极管?即使3V3上电,电池也供电

网友:
再加个二极管接到3.3V,3.3V有电时由它给VBAT供电啊
掉电时才是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因为要尽可能的减小地方占用,所以才选择了体积更小的可充电电池,如果有合适的一次性电池也是可以的 ...

比纽扣电池还小的充电电池,容量小得可怜。而去充电电流也很小,很多充电芯片还不一定充得上(低电保护后)。

网友:
有带插线的纽扣电池,也是类似1.25这样的小插座

网友:
    我使用F407,用2032锂电池备份,目前一年多了还没出现问题,年初测过电池电压好像没太大改变。另一个机器是用的一个水表用的14500的巨大备份锂电已经快5年了,目前没出现电不足的迹象。我感觉使用备份区备份数据太好了,由于是ram,基本没延时,至于电池,只要有钱就能持久。俗话说电池恒久远数据永留存

网友D:
这是我用过的。两个二极管是RB521S。应该也是从哪里抄来的,没好好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用过的。两个二极管是RB521S。应该也是从哪里抄来的,没好好测过。 ...

这个反向漏电流 20ua了 挺大的  可以用bat54c  压差大点  漏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