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莫空调费电几个问题:怎样看制冷剂不足

楼主:
请教阿莫几个问题:
家里是格力变频 云锦 柜机。室温28度。出风口18度。室外34度。开机5个小时,室温26度,降不下去了。现在一晚上平均15度电,我怀疑是缺制冷剂了。
1. 咋判断是缺制冷剂了?我担心报修时候 格力售后推诿,说温差也够啊。我仿照你,买个功率计测一晚上功率,可不可以?
2. 格力保修10年,缺制冷剂不在保修里么?
3.冲制冷剂一定要先抽真空把?

网友:
缺制冷剂:可以使用温差来看。也可以:看外面连接的管道,如果都是:结露的,也可以判断正常。
制冷剂:不在保修。
我们之前:有空就抽,没空就不抽,影响没那么夸张。

网友A:
取下空调滤网,开机,一会就看到室内机散热器上面结霜。师傅说这就是雪种不足的证据。

网友:
另外:外机细铜管阀结霜就是缺冷媒的表现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空调滤网,开机,一会就看到室内机散热器上面结霜。师傅说这就是雪种不足的证据。 ...

这是在柜机的过滤网旁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在柜机的过滤网旁边么

内机的过滤网后面,就是散热器。散热器上面,开机后观察结霜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机的过滤网后面,就是散热器。散热器上面,开机后观察结霜情况。

好的好的,我回家看看。

网友:
需要3个蓝牙温度计、一个能测实时功率的插座。

具体参考我这个帖子:

10天!硬生生的将三部格力空调折腾到正常。我也从小白折腾成老司机。可见格力质量与服务的垃圾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50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我回家看看。

开机后就要看,时间长了据说会蒸发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我回家看看。

我看了散热器上面,只有密密的水珠。没有霜。特意拿热成像看了室外机温度。室外机风扇区域47度。外壳53度。感觉空调要被累死了。我看外壳比扇叶温度还高,难道室外机风扇不转了么。打算拿个布条试试有没有风。另外按照阿莫的方法买了测功率插座。等到了测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散热器上面,只有密密的水珠。没有霜。特意拿热成像看了室外机温度。室外机风扇区域47度。外壳53度 ...

慢慢折腾吧。

网友:
看样子是外机风扇不转了

网友:
看看室外散热器脏了吗,找个杆子,绑上刷子,自己可以刷干净

楼主:
24层,室外机放在单独的平台上,还封闭,带个门。我也不敢跳过去,操作挺费劲的。我试试如果是风扇不转就报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4层,室外机放在单独的平台上,还封闭,带个门。我也不敢跳过去,操作挺费劲的。我试试如果是风扇不转就报 ...

拿个棍子绑着一台手机,能拍摄到吗?

楼主:
我白天试试,一定绑结实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白天试试,一定绑结实手机

手机壳上找个洞,绳子绑起来做双保险。

网友:
清洗下滤网, 可以测压力的,或者看下外机接口位置有没雪花,有就不足了

网友B:
柜机里面结霜,也是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机里面结霜,也是不足了

柜机里面结霜 是检查柜机哪些位置?现在看散热器没看到霜,只有水珠

网友:
外机风扇不转应该很快就保护停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柜机里面结霜 是检查柜机哪些位置?现在看散热器没看到霜,只有水珠

就是看散热器。

室外机这里看看

楼主:
多谢两位,我周末检查一下。

网友:
感受出口温度,一般16度一下是合格的,就不用加。有红外测温的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柜机里面结霜 是检查柜机哪些位置?现在看散热器没看到霜,只有水珠

拆盖子,不难拆,不过没用,基本是缺冷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