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intel 13、14代CPU出事了?

楼主(2024-07-24):
都说有制造缺陷,是啥情况?

网友:
目前在用13900,暂时没问题

网友A:
以前atom的不同时代好几款寿命都翻过车,intel芯片组也有sata口损坏的前科,也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atom的不同时代好几款寿命都翻过车,intel芯片组也有sata口损坏的前科,也不奇怪了 ...

不一样的。首先13/14翻车的原因是高压高频官方强超,然后才是可能的制造工艺。q

网友:
现在好多人就特别迷恋超频,我知道有的整年都在研究如何超频。

网友:
主要是靠超频加电压才和A打平.....大小核一起上了,我还是喜欢纯大核.....热就搞好散热,我就要速度快!

网友:
我的12900H 除了发热,还是发热。今年WIN11升级后比之前较流畅了

网友B:
我还是热衷于七代CPU,能装win7,安静省心。

网友:
目前还是i9 9900

网友C:
第9代和第10代的I9  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事情.
我前段时间把同事的i7-10 升级成 i9-10,反馈是快了不少(使用SW软件)

网友:
说的是13 14代的i9系列高端的,CPU微码问题导致高频下主板给CPU加载电压偏高,发热大,导致降频,i7 i5 i3啥的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9代和第10代的I9  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事情.
我前段时间把同事的i7-10 升级成 i9-10,反馈是快了不少 ...

我是I7 6700升到I9的,速度快几倍

网友:
13 14代好像全系列缩肛,默认频率下都不行,高负荷下就容易经常出现蓝屏死机不稳定现象,现在只能靠降压降频率吊命,现在还是推荐AMD CPU,这个锅已经甩了很久了,一开始爆英伟达显存问题,后面发现是CPU问题,后面又推给主板导致所有主板厂商更新bios降频降功耗,但是还是无法解决,后面就说是CPU微代码问题,改了很久了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热衷于七代CPU,能装win7,安静省心。

win7 vscode都用不了了

网友:
官方说是微码导致的,但目前还有个说法是制造工艺导致的,封装环节使用的一种试剂造成了硅铜迁移,导致铜过孔氧化严重影响稳定性。目前无法确定是一家封装厂使用了这个试剂还是所有13/14代的封装都用了这个工艺。但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都是硬件缺陷。锁频锁压是一定的,性能损失10%,花大几千买的CPU跟上上代性能持平。。。。

网友:
微码问题,强超睿频,因为过热,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性能退化

网友D:
不至于吧。

i7-4790 还坚挺着呢:
windows10 ltsc + debian 12 + macOS 12 三个系统都还挺好用的。

顺便说下,就编译C++代码上来说,速度和公司办公机器 dell 3070(9500T的cpu)以及和2020年末代intel 版mbp(i5 低压U)相当。

网友:
13代用了1年多了,咋办

网友E:
Intel现在真拉胯,自从印度人当了高管以后,就完犊子了,妥妥的印特性,虽然最后两个都走人了,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吧。

i7-4790 还坚挺着呢:

最新版不支持

网友F:
14代用了半年,没发现有问题呀,我很少关机,天天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tel现在真拉胯,自从印度人当了高管以后,就完犊子了,妥妥的印特性,虽然最后两个都走人了,但是现在已 ...

微软也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代用了半年,没发现有问题呀,我很少关机,天天跑

只要不是长期重载使用,一班没关系

网友:
新的15代呢?应该设计好了吧,会不会也有问题?

网友G:
能用啊,你试试1.70版本

网友:
intel  大小核开始 不就有问题了。

网友:
传闻中的说法是intel的最新芯片工艺有问题,过程中会过多的注入氧原子,芯片使用过程中铜导丝会逐步被氧化。频率越高,发热量越大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WIN11简直难用的一塌糊涂了.....哈哈!微软倒车模式开启了....看看win12把....

网友H:
w-1290+ECC内存路过,表示电脑从来没这么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w-1290+ECC内存路过,表示电脑从来没这么好用过。。。

请问可以装WIN10吗?玩魔兽世界是否适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w-1290+ECC内存路过,表示电脑从来没这么好用过。。。

能插独立的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用啊,你试试1.70版本

最新版不能用

网友H:
可以装win10,插独立显卡还要看机箱和主板,w-1290CPU支持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装win10,插独立显卡还要看机箱和主板,w-1290CPU支持独显的

你说的用这套好用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