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P32-C3芯片的SPI口能否作为GPIO用

楼主(2024-07-24):
这里我使用的是ESP32-C3,该芯片内部没有集成FLASH,所以是再SPI口上外挂了一个FLASH芯片,如下图所示:

那么,从数据手册看,这个外挂flash芯片的SPI口,还可以作为GPIO使用的,

问题来了,需要请教:

外挂了flash芯片,还能作为GPIO用吗?在外挂flash芯片的同时,再在这些引脚上拓展其他的GPIO应用电路,可否?

网友:
肯定不行啦,二选一

网友:
C3 不是有4M的么

楼主:
有内置flash的。

楼主:
嗯,知道啦,谢谢

楼主:
这样一看,能使用的GPIO其实是少的可怜啊

网友:
内置flash的,这4个io也不能再用了。(在内部已经连到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