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排水管有一段水平是否影响排水?

楼主(2024-07-24):
如下图,门的横梁下面有两米多的排水管,如果是水平,是否影响排水。   内机出来到横梁下面的垂直落差有20cm左右了,我认为没问题。   师傅非要说横梁下面那段也要斜才行。。。

网友:
不影响。

因为这只是排水管,不是排污管。

安装师傅没有几个有水平的。

注:排污管才需要倾斜。

网友:
空调室内机的接水盘在最底部,只要没有脏东西堵住,就室内机平着安装,不用倾斜也是可以的;

你这都低了20厘米了,后面不管平不平都不影响,不需要倾斜。

网友A:
室内机已经高出排水管的最高端,有压力差就应该能排出吧,就算有点向上斜的话无非就是水平那段管内可能有点存水,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室内机已经高出排水管的最高端,有压力差就应该能排出吧,就算有点向上斜的话无非就是水平那段管内可能有点 ...

最好不要有向上翘的地方。因为还是有灰尘等会在这个上翘的地方,时间长了结成一块影响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有向上翘的地方。因为还是有灰尘等会在这个上翘的地方,时间长了影响排水。 ...

还是站长专业
之前也有疑惑为什么空调排水不做液封防虫防臭,这小水管水流没冲力可言,确实积灰就堵了。。。

网友C:
影响。管子会积水,有灰尘容易脏。肯定倾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影响。管子会积水,有灰尘容易脏。肯定倾斜好

你硬要说有影响,证明你的实际经验跟外面电工一样。

很多施工与安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协,没有必要迂腐的吹毛求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硬要说有影响,证明你的实际经验跟外面电工一样。

很多施工与安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协,没有必要迂腐 ...

经过手的空调有几百台可能有上千台,柜机,挂机,风管机,实际经验是够的。
空调排的水不是干净的,空气夹带灰尘油污,这么长的排水管肯定会慢慢变脏。
如果要考虑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水平,万一水管倾斜,积水留在拐角,加上灰尘日积月累,20cm的落差都冲不开。到时候就容易漏水,不如现在:能安装倾斜就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手的空调有几百台可能有上千台,柜机,挂机,风管机,实际经验是够的。
空调排的水不是干净的,空气 ...

安装空调的那人,估计比你经手的数目更多,能说明什么问题?还不一样被我鄙视?

楼主的水管已经安装了,我认为无需更改。

如果凡事都这样吹毛求疵,房子都可以拆了。因为肯定有无数地方,使用这样的吹毛求疵是标准都是不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响。管子会积水,有灰尘容易脏。肯定倾斜好

应该没事,重要空调排水管,有时候工人还要估计做个回水弯,防止臭气上来

网友:
水平的也行,记得包保温这个比坡度重要多了。
排水管时间久会堵确实有的,但是都10年起步,通一下不难的。

网友:
一般人的都觉得没问题,实际不行的,管子不能水平,我测试过的,你不信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D:
最好不要水平安装,否则水流不畅,外壁有冷凝水,墙壁会发霉的

网友E:
管子水平,水根本排不出来,波纹管会捉住水,换普通管子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水平安装,否则水流不畅,外壁有冷凝水,墙壁会发霉的

包保温 包保温 包保温这才是正常操作

网友G:
楼主不如拍一下现场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如拍一下现场照片看看

横梁下面是大落地窗,(楼的)空调排水口在左下角无法改。其它信息基本就如图片了。
横着走可以用东西挡一挡,斜着走就遮挡困难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子水平,水根本排不出来,波纹管会捉住水,换普通管子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的空调出水口跟水平管还有20cm的落差,怎么可能排不出去?!

楼主那一瓶水慢慢倒进去,模仿空调滴水的速度,测试一下就行。

我打赌肯定能排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包保温 包保温 包保温这才是正常操作

空调排水管还包保温?!

北方我不知道,南方会被人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梁下面是大落地窗,(楼的)空调排水口在左下角无法改。其它信息基本就如图片了。
横着走可以用东西挡 ...

别听他们的。

按我19楼说的,慢慢倒一瓶水进去测试一下,打打他们的脸。

别说排清水的管子,我的出租公寓有3米长的管道从厨房经过厕所排出去,因为位置原因,这3米排污管只能水平放置(75mm直径)。我都不担心会堵。

就算十年之后堵了,一疏通就搞定了,又不是不能疏通。

网友H:
能倾斜还是要倾斜,1cm也好,有积水的话时间长会堵的,灰尘和微生物会形成绿藻,我堵过,灌水是通不了的,要拿东西捅。

如果确实无法倾斜就要考虑好将来如何疏通,明管无所谓,封天花就要考虑检修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倾斜还是要倾斜,1cm也好,有积水的话时间长会堵的,灰尘和微生物会形成绿藻,我堵过,灌水是通不了的, ...

这种管道堵塞的最佳清理方法,是高压气体,一吹就通。

所有是排水、排污管,都需要考虑以后疏通的问题。

就算有倾斜,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还是要考虑疏通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横梁下面是大落地窗,(楼的)空调排水口在左下角无法改。其它信息基本就如图片了。
横着走可以用东西挡 ...

不故道你用的是什么管子排水,20CM的落差,按理是可以排水了,但是有两种弊端:1,如果管子里进入了合适的空气,有可能这个水压会压不出水来。2、水平的管路里存水的话,时间长了容易沉淀杂质造成堵塞,可能几年就要清理一次,可能时间会缩短,根据你的使用频率和环境因素决定。如果你已经做好了,而你又在乎美观,不妨先用着看呗,方正后期都是可以处理的。对于隐蔽工程多的中央空调安装,我们都是尽量用25的管走坡度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故道你用的是什么管子排水,20CM的落差,按理是可以排水了,但是有两种弊端:1,如果管子里进入了合适 ...

我认为10年内肯定不需要清理。

要清理也是压缩空气吹一下,2秒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空调排水管还包保温?!

北方我不知道,南方会被人笑的。

大点的工程都包保温,像楼主的排水管好几米长,不包有冷凝水的风险很大,如果多台机共用更是灾难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点的工程都包保温,像楼主的排水管好几米长,不包有冷凝水的风险很大,如果多台机共用更是灾难级的。 ...

不如使用铜管好了。PVC管十几年后有老化的风险。

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建议黄金管子。

这只是一条空调废水管而已。吹毛求疵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