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楼梯电梯应该很便宜吧?

楼主:
【第四代台阶电梯发布-哔哩哔哩】 https://b23.tv/5quIuUM

网友A:
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

网友B:
这个不实用吧? 普通矮层居民楼,根本没有宽度装这个,图片上这个宽度应该是比较大的商用楼才能有的楼梯宽度,这么宽的楼梯的楼,一般都有专用的客梯和货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实用吧? 普通矮层居民楼,根本没有宽度装这个,图片上这个宽度应该是比较大的商用楼才能有的楼梯宽 ...

这种电梯只能用于个人住宅。你偏偏要用于商业住宅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

对于一些老宅基地住宅,为方便老人改造,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
价格合适的话,我都会考虑安装。

网友:
对的,很多电工都是中年大叔了,你们想想万一年级大了,会农村养老,农村一般一楼梅雨季节很是潮湿,住二楼肯定要干燥很多,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没有这种电梯,要爬楼梯是很不方便的,我觉得他这个设计肯定就是农村个人民房改造用的,挺好的设计,再优化下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合适的话,我都会考虑安装。

肯定不会贵。这东西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安全问题。

甚至连启动和停止开关都手动操作,无需任何智能化。

网友:
这个结构感觉差点意思了,实际上折叠的那种卡导轨最好,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不占地方....用的时候放下了...站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些老宅基地住宅,为方便老人改造,还是很方便的。

老人绝对站不稳。
老人的脚掌应该不能达到这个弯曲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梯只能用于个人住宅。你偏偏要用于商业住宅干嘛?

个人住宅装上这个之后应该位置就全部占完了,不像图片上那样,还有一半宽度,还不如直接装家用直梯,直梯占用面积小,而且还能保留行走步梯

网友:
这种看起来就是扶梯的变种,比扶梯还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