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10G高速信号的眼图和协议分析,哪家的示波器最好?

楼主(2024-07-24):
主要是测试视频接口的协议和眼图,如edp mipi hdmi vbo等,最大码率10G左右。请大家推荐一下合适的示波器型号

网友A:
Keysight Infiniium V 系列示波器, 最低选择16G带宽。
除了示波器你还需要一大堆夹具和示波器的license。

网友B:
10G?估计示波器得超20W,还敢买国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ysight Infiniium V 系列示波器, 最低选择16G带宽。
除了示波器你还需要一大堆夹具和示波器的license。 ...

16g貌似不行。10gbps需要最少24gsps采样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G?估计示波器得超20W,还敢买国产的?

国产已经做到13G带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g貌似不行。10gbps需要最少24gsps采样率了。

楼上普源做到13G带宽,40G采样了,你感觉这个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普源做到13G带宽,40G采样了,你感觉这个能用吗?

打电话给普源 让他们上门演示

网友:
当然是德的,除了贵,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普源做到13G带宽,40G采样了,你感觉这个能用吗?

不要去别人家极限附近折腾,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6g貌似不行。10gbps需要最少24gsps采样率了。

16G是带宽,采样率都是80 GSa/s。
楼主的信号是10gbps,也就是5GHz的信号,所以够用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普源做到13G带宽,40G采样了,你感觉这个能用吗?

抓眼图我认为没问题,但是协议分析就另说了。国产的CTS测试大概率都没有。

网友:
看清眼图要80G时钟了,还有要外加一个好一点的基准频率,要了解一下示波器外部时钟的频率,一般是10M,但没有用过高频率的国产示波器,基准时钟不好,交叉的地方不清楚。

网友:
眼图测试用采样示波器应该更合适,通用示波器这么高带宽的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G是带宽,采样率都是80 GSa/s。
楼主的信号是10gbps,也就是5GHz的信号,所以够用了的。

那就用不到这么高带宽,10gbps等效于5ghz,带宽有理论上有3ghz就够了  要采集到清晰的眼需要5ghz以上带宽。16ghz带宽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普源做到13G带宽,40G采样了,你感觉这个能用吗?

如果只是用一下子,可以花点钱借他们实验室一段时间。

网友:
所以说好多时候技术不行和努力和勤奋没多少关系,主要是要有钱。等我今后有了钱,也买一个示波器天天看眼图玩

网友:
有这个需求,可以让厂商上门演示了吧。。。哪个好就买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不到这么高带宽,10gbps等效于5ghz,带宽有理论上有3ghz就够了  要采集到清晰的眼需要5ghz ...

得25ghz带宽示波器吧,五倍基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得25ghz带宽示波器吧,五倍基频

测眼图用不了这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眼图用不了这么高。

光猫发射的激光通讯眼图,这个需要多大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猫发射的激光通讯眼图,这个需要多大带宽

模拟带宽应>=信号带宽,此时理论上是-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