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路保护怎么做

楼主:
我想在上面原有的电路增加短路防护   请大神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各种限流芯片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就行

保险丝的话  时间会不会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各种限流芯片

这种用比较器做的话   会很复杂么

楼主:
这种的话   限流阀值是多少啊

网友C:
TI一堆芯片,便宜的也就块把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一堆芯片,便宜的也就块把钱

请问是功率电子开关么(负载开关)?

网友:
早上起来,看成“保护费怎么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功率电子开关么(负载开关)?

https://www.ti.com.cn/zh-cn/powe ... llers/products.html
电子保险丝

你这种可能用功率开关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话   限流阀值是多少啊

你不是说短路吗?

楼主:
那也不能无限大啊

网友:
1、高边恒流驱动电路
1、infineon的智能开关,24V的用BTT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高边恒流驱动电路
1、infineon的智能开关,24V的用BTT系列

有具体点的电路不  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点的电路不  大神

比如我们在用 的 BTS428L2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的话  时间会不会太长了

MOS没那么脆弱,在MOS烧毁之前保险丝就动作了。

网友:
理论想出来的,不保证能用。

楼主:
请问如果用比较器的话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