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电机制动反电动势

楼主(2024-07-24):
电机负载较大,快速加减速时,Vbus上的电压抬升很大,除了增加大电解电容(太占PCB空间)来吸收这个能量,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增大电容有啥用  你的增加放电电阻

网友:
加个比较器,电压高,mos自动导通电阻放电

网友:
小空间散热不好的话,考虑用锂电池;
散热好的话就上电阻吧

网友:
增加放电电阻,
参考变频器,里面带刹车电阻,

网友:
玩命加负载电阻啊,消耗了就完了。,再想好就用管子做的电子负载,可以按照剩余转速调整恒流源

网友A:
变频器中有一个叫刹车电阻的,为此而生

楼主:
刚还琢磨放电电阻的问题,打开帖子大家大多建议放电电阻,感谢大家给的思路!

网友B:
这里要是三极管导通了,是不是会导致电流过大把三极管烧了,需要串一个大体积水泥电阻之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中有一个叫刹车电阻的,为此而生

电阻怎么接了?那需要一个开关吧。我看有些做法是 R+C 然后并联到 vbus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怎么接了?那需要一个开关吧。我看有些做法是 R+C 然后并联到 vbus上面 ...

参考这篇文章
https://media.monolithicpower.com/document/AN132_r1.1.pdf?_gl=1*r8bm40*_gcl_au*MTc3MzQ0ODY0MS4xNzE4NTg2MDc2*_ga*MTgxMzQzMzQxNS4xNzEwNDgwMjEx*_ga_XNRPF6L9DD*MTcxODU5MDczNS41LjEuMTcxODU5MDc3Ny4yOS4wLjA.&_ga=2.147140148.2088314158.1718586076-1813433415.17104802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要是三极管导通了,是不是会导致电流过大把三极管烧了,需要串一个大体积水泥电阻之类吗 ...

看电机能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
选择合适的刹车模式,双下管或者三下管,且在合适的时机切入刹车。是有讲究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