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HZ正弦波信号经过带通滤波器后相位会变?

楼主(2024-07-24):
用的普源的信号发生器产生1KHZ的正弦波信号然后通过ADC采集,为什么经过900-1100HZ带通滤波器后的正弦信号相位会跑?信号发生器理论上就1KHZ没有叠加其他频率,理想应该是没有相移的吧?
红色为基准脉冲,不做处理,仅将采集到的1KHZ信号转成数字后通过带通滤波器和不通过带通显示,从图形上看明显正弦波峰值相对基准脉冲的位置有变化了。好奇怪。

网友A:
晕死,相位当然会跑了,不然什么叫滤波器。出售移相芯片,每只1000w欧元

网友B:
你是ADC采集完了,数字滤波器,再恢复?那肯定有相移呀,因为有延时呀

网友:
http://sim.okawa-denshi.jp/en/Fkeisan.htm

这里你可以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相位当然会跑了,不然什么叫滤波器。出售移相芯片,每只1000w欧元

我意思是我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是1KHZ,理论上没有其他频率,全部通过带通也会产生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ADC采集完了,数字滤波器,再恢复?那肯定有相移呀,因为有延时呀

是的,ADC采集完后在软件里通过数字带通 然后显示。

网友:
买滤波器送移相器,买一送一,捆绑销售,不能单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我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是1KHZ,理论上没有其他频率,全部通过带通也会产生相移? ...

当然了

楼主:
刚试了下,将基准脉冲和正弦波信号分别进带通滤波器后,两者间的相对相位差就和全部没有通过带通差不多了,可以接受了。

网友:
那就是都移相了,也是一个办法。一搬常见的简易滤波器比如低通高通带通越简单移相一般越少一点,矩形系数越好移相就越多一点,当然这和q值也有一点点的关系。不过好在滤波器都可以计算,其中就包括移相,只要花时间总能找到折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将基准脉冲和正弦波信号分别进带通滤波器后,两者间的相对相位差就和全部没有通过带通差不多了, ...

滤波器的类型有一大堆。如果你要最小的相位差,请用贝塞尔滤波器。
算滤波器的工具都可以算不同类型,只要你知道什么需求该选哪种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目前ADC采集到数字信号到电脑,然后再进软件滤波器,好处是不用像硬件电路一样试一次得搭电路或调整电路板。
Analog好像有线性相位滤波器,不知道这个和相位延迟差异是什么,抽空得去研究下。

网友:
难不成滤波器是数字的

楼主:
是的,用的是labview里的数字滤波器做的带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目前ADC采集到数字信号到电脑,然后再进软件滤波器,好处是不用像硬件电路一样试一次得搭电路或 ...

线性相位的就是你要的。
为什么叫线性相位呢,因为比如1K的和2K的,为了让他们过了滤波器的延迟的绝对时间是相同的,他们的相位延迟,相对于自己频率来说,恰好应该是成线性倍数的。
比如对1K的信号延迟45度,对2K的信号就得延迟90度。
这样一来,因为2K的一个周期时间恰好是1K的一半,所以这俩的延迟的物理时间恰好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