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发布新款强大的AI模型Llama 3.1

楼主:
扎克伯格称其为“艺术的起点”,将对标OpenAI和谷歌公司的大模型。Llama 3.1拥有大范围新的能力,包括改善推理以帮助处理复杂的数学问题、或即时合成一整本书。扎克伯格既捍卫自己的开源策略,又大规模投资AI。

网友A:
和llama3比起来,能直接用中文回答了,但是感觉不如llama3更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llama3比起来,能直接用中文回答了,但是感觉不如llama3更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点了 ...

智能还是智障?才3句话就晕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智能还是智障?才3句话就晕菜了

你这不是llama3或者3.1吧。llama3是可以直接用中文提问的,只不过回答的时候有时候中文有时候英文。切到llama3.1后还没发现用中文提问回答英文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llama3或者3.1吧。llama3是可以直接用中文提问的,只不过回答的时候有时候中文有时候英文。切到l ...

就是3.1

网友:
你这是base on llama3.1,估计是在llama3.1基础上又微调的吧。
我是用ollama在本地运行的原始的开源模型,它分不出来自己的版本(理论上也不应该知道自己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