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不用电终生不坏的LED电源指示灯

楼主(2024-07-25):
【几乎不用电终生不坏的LED电源指示灯-哔哩哔哩】 https://b23.tv/JbwjKTy

网友A:
电容降压上电冲击是个问题,多插拔几次就要爆稳压管。

稳压管上再并只大电容保护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上电冲击是个问题,多插拔几次就要爆稳压管。

稳压管上再并只大电容保护下,就完美了 ...

不知道谁有进口高端排插,看看它的LED灯线路是否这样的?

网友:
我喜欢氖泡那种温暖的感觉,而且耗电极低。

网友:
灯是没坏,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B:
现在的LED亮度高很多了,室内用510K的电阻LED的亮度都足够了,那里还有必要用电容稳压管。

网友:
灯珠的失效有很多原因:
1、视频中说的是电压冲击、功率耗散问题导致的失效,加些保护就很容易长寿命。
2、LED灯珠本身的质量也很主要,绑定工艺、绑定线的材质、封胶的热胀冷缩系数、晶圆的质量状态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LED亮度高很多了,室内用510K的电阻LED的亮度都足够了,那里还有必要用电容稳压管。 ...

很多插排都用效率低的那种便宜LED,尤其红色和绿色的。所谓的红发红绿发绿老工艺的普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