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有的电子设备不支持边充边用?

楼主:
我也知道带有路径管理更优秀,但是我的理解:电池端子直接引出线不也可以吗?
前提是:后面的电路能承受5V的电压;电池带有保护电路;经典的5V充电器或者限制电压。

我理解风险不大,可能会让一些带有计时的充电IC超时之外,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副作用。
但是时到今日,还是一些点电池供电的设备不支持边充边使用,还是会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A:
剃须刀就是,充电无法使用。

水线洗牙器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估计是防止可能触电。

楼主:
论坛上应该有很多业内人士,不妨进来科普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上应该有很多业内人士,不妨进来科普一下。

很多为了从成本。安全性考滤。
比如,机器,使用电流要2A,但实际设计 ,用个800MA充电电路,成本才几毛钱,三五个小时充饱能用,但要做到边充边用,光一个电源路径管理,不搞个三五七八块,是搞不定的。
且不支持边充边用,还可以跟客户说,是为他产品安全考滤!

网友:
看是什么应用的设备了,不支持边冲边用的产品的充电方案一般都比较简单的。
1,对有电量显示界面的设备来说边充边用的话可能电量估算不准就干脆不给用了
2,有些大功率设备工作时会拉低电池电压,有的充电IC可能会报错,引起用户疑问,所以就干脆就不让边充边用了。
3,一些结构紧凑的产品工作时会发热,充电也会发热,边充边用的话可能会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就是,充电无法使用。

水线洗牙器也是。

我的感觉是以前充电的电流-这种小设备往往充电电流只有500mA左右,无法满足使用的电流,所以干脆禁止边充电边使用。

剃须刀这种设计是最反人性的,中途没电还得等充电。而且旋转式剃须刀本身功率不大。
我记得之前买过的一个博朗的甚至把能边充电边使用当作一个卖点来宣传。
另外,飞利浦的很多设备的充电真是一言难尽,无论是锂电池还是镍氢,挂掉的概率太高了。
国产的剃须刀大部分已经能边充边用了。但是刀头技术不如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为了从成本。安全性考滤。
比如,机器,使用电流要2A,但实际设计 ,用个800MA充电电路,成本才几毛 ...

考虑认证,因为有边充电边使用的场景,我理解是需要在这个场景下做一些测试的,比如EMC的那些测试。
如果没有边充电边使用的场景,就省掉了好些认证测试项目。

—— 我从认证方面考虑到的。

网友:
支持边充边用的设备就需要考虑使用时插拔外部电源时不能关机或重启,否则体验不好,用户抱怨,而要做到这点,设计需要复杂很多。

网友:
我感觉最大的可能还是成本考虑的   就是  如果边充边用  配套的电源 功率就大太多了

网友C:
怕漏电?松下剃须刀可以充电使用,飞科的不可以。

网友D:
主要成本问题,比如充电最大功率10w,负载功率10w,如果要支持边冲边放就至少需要20w功率,如果不支持边充边放就只需要10w。

前段时间讨论的jbl随身音响就是典型的案例,其实可以折中一下增加一个外置供电接口直接给负载供电,同时保留usb充电功能且与直接供电功能互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成本问题,比如充电最大功率10w,负载功率10w,如果要支持边冲边放就至少需要20w功率,如果不支持边充 ...

大部分不让你这么用的东西,是因为它的充电功率比自身工作所需的功率还小。内部电池没电了根本就没法开机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怕漏电?松下剃须刀可以充电使用,飞科的不可以。

开关电源需要做电磁兼容设计就避免不了y电容漏电,这个时候边充电边剃须会不会电击感觉明显。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工频变压器充电器就不存在y电容问题,工频变压器遇到损坏也更加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需要做电磁兼容设计就避免不了y电容漏电,这个时候边充电边剃须会不会电击感觉明显。解决办法就 ...

松下的用了10年多,电池不行,一直插电使用,没有被电麻感觉

网友:
成本是影响比较大的,有些产品电池端可以输出很大电流,但输入端就不一定了,他充电有充电管理,电流可能0.5A~2A的适配器都可以,输入直接带载就不一定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