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印字型号咨询,及原厂联系方式。UMA835A

楼主(2024-07-25):
如下图型号,
最好能提供一下相关联系方式。

网友:
bluetrum的logo
像定制的,ic根据功能去官网看产品线对照吧

楼主:
LOGO 看还真像他们家的,从功能上看,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A:
看logo是中科蓝讯的蓝牙芯片。我帮你问问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o是中科蓝讯的蓝牙芯片。我帮你问问代理商。

非常感谢!

网友A:
确认了,是中科蓝讯的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代理说要问问他们工程师。
你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了,是中科蓝讯的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代理说要问问他们工程师。
你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 ...

语音识别小夜灯。
识别差不多二十个语音指令,三个IO口控制灯的颜色,没其它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语音识别小夜灯。
识别差不多二十个语音指令,三个IO口控制灯的颜色,没其它功能。

代理说他们也没有查到,不知道有没有改掉丝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语音识别小夜灯。
识别差不多二十个语音指令,三个IO口控制灯的颜色,没其它功能。

应该是AB13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