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S输出信号的瞬间,互感器有尖脉冲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4-07-25):
RT:DDS信号输出的瞬间,功放后面的变压器初级上的电流互感器会有尖脉冲信号输出,导致触发过流保护。

详细见图纸:

网友A:
加104会影响响应时间吗

网友:
CT是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104会影响响应时间吗

我在那个100Ω采样电阻那里对地加了104电容,没啥改善。

楼主:
CT出来,桥堆之前,我加了1uf电容,也没啥改善,不知道是不是电容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T出来,桥堆之前,我加了1uf电容,也没啥改善,不知道是不是电容太小了。 ...

是不是应该桥堆前加电阻?
不对,你这个峰可能是升压变压器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那个100Ω采样电阻那里对地加了104电容,没啥改善。

根据 RC 时间常数的估算,104的电容,小了两三个量级。
100欧姆采样电阻后面加 RC,但这样的话,正常响应起来也会滞后相同的时间。
示波器测出来的是约为 0.5ms 的一个脉冲,衰减掉一半,启动时就不会触发。
1M 欧姆配 1uF 是 1秒。
1k 欧姆配 1uF 是 1 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桥堆前加电阻?
不对,你这个峰可能是升压变压器引起的。

是变压器引起的,前面加电阻明天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 RC 时间常数的估算,104的电容,小了两三个量级。
100欧姆采样电阻后面加 RC,但这样的话,正常响应 ...

嗯,我试试看,感觉得改板。

网友D:
可以看看是不是真实的电流

网友E:
两个思路:
1、找到产生的原因进行消除;
2、如果无法找到产生的原因那就后级加RC滤波,会带来滞后,调试确定参数。

网友F:
我感觉是真实的电流, 你应该去找DDS 那边的问题才对,测量那边的信号是不是突然有尖峰脉冲 ,而不是去  互感器次级去查原因

另外我感觉在互感器  后端串一个 电感 加电容 可以抑制这种瞬间的低频尖峰脉冲    但是这个只能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是真实的电流, 你应该去找DDS 那边的问题才对,测量那边的信号是不是突然有尖峰脉冲 ,而不是去  互 ...

我感觉是功放上有输出的瞬间,变压器初级上有个瞬间大电流,所以互感器上才有脉冲。dds那边平时输出的是0,设置好输出的600mv有效值的正弦波,单独测dds输出,没有脉冲信号,dds芯片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是不是真实的电流

我现在可以测到,变压次级线圈上的电压,我设置20V,但是dds输出信号的瞬间会有七八十v的电压,然后再降下来,应该是真实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思路:
1、找到产生的原因进行消除;
2、如果无法找到产生的原因那就后级加RC滤波,会带来滞后,调试确 ...

我感觉是功放的问题,我之前用的一个40W的功放,没出现这个问题。我现在换了个150W的功放,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 RC 时间常数的估算,104的电容,小了两三个量级。
100欧姆采样电阻后面加 RC,但这样的话,正常响应 ...

我感觉目前治好了。
1、给功放输出和变压器初级之间,串了两个0.1Ω  25W的金属铠装电阻。

2、DDS输出信号的时候,我在程序里面,设置DDS输出信号是配置值的50%,然后用pid算法,根据反馈值慢慢加到需要的值。

3、我调整了DDS配置的值,让DDS信号输出的幅值尽量小,再满足需求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