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最高级华仔求助,CVBS有什么方法提高输出电压

楼主(2024-07-26):
我们使用了一颗gm7122的bt656转cvbs的芯片现在发现这颗芯片输出是电压驱动的,但是我们后接的osd芯片要求同步帧头必须大于0.5v 现在我们的输出只有0.37v 有什么方法改善吗?电压驱动怎么改成电流驱动?

网友:
tpf141  加个视频信号增强芯片

网友:
调节CVBS对地的75欧姆试试,可以改为150,不变的话,就直接把75欧姆拿掉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改电阻,不行再加IC。

楼主:
这是我们的电路图,那个video就直接到了osd叠加芯片max7456芯片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的电路图,那个video就直接到了osd叠加芯片max7456芯片上了

是不是osd芯片输入本身内部就做了75欧的阻抗匹配,外置一个75电阻就是可能出现匹配异常。先去掉外置75电阻后测量检查输出信号。查阅芯片手册明确osd 芯片输入接口特性,或者查阅典型电路。

ps:补充osd芯片典型应用电路。

电路图中cvbs信号输出到一个外置接口,并不是芯片之间的级联应用电路。75电阻是做为远距离同轴时候的输出匹配电阻,中间的缓冲电阻做为芯片级联也不一定是必须的,需要根据信号的上升与下降边沿反射情况调节,做为调试与维修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

楼主:
max7456这个是osd芯片资料

楼主:
75欧去掉了好像也没啥改变,用小屏看 隐隐约约的有叠的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75欧去掉了好像也没啥改变,用小屏看 隐隐约约的有叠的OSD

去掉 75 欧姆,就不上示波器抓波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的电路图,那个video就直接到了osd叠加芯片max7456芯片上了

video直接到7456没有经过电容吗?

VIDEO串联一个0.1uf电容再到745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 75 欧姆,就不上示波器抓波形了?

幅度稍微上升了一点在0.47v左右

楼主:
有电容的

楼主:
好像不在幅度上有问题,是场同步的脉冲信号宽度不足

网友B:
加个三极管做射极跟随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三极管做射极跟随器可以吗?

应该和幅度没关系,和时序有关,gm7922的时序不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和幅度没关系,和时序有关,gm7922的时序不标准

crt显示器属于模拟信号,并没有像素的概念。想要调试达到lcd显示器犹如刀刻一般锐利的字符边界基本没戏,试试站远点效果就出来了

楼主:
我们后面加了个类似max7456的osd芯片,osd叠加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