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dcan如果速度不超过1M,可以用常规的can收发器吗

楼主(2024-07-26):
fdcan和can的收发器,如果速度不大的话,可以通用吗?

网友A:
看本身报文是不是变波特率的,另外还得看总线上有没有CANFD格式的报文,不然会干扰其他控制器,最好自己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本身报文是不是变波特率的,另外还得看总线上有没有CANFD格式的报文,不然会干扰其他控制器,最好自己测 ...

还有个问题,fdcan的和can的可以同时接一个网络吗?  主控是fdcan的,其他都是设备,主控既要读取fdcan的设备,又要读取can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fdcan的和can的可以同时接一个网络吗?  主控是fdcan的,其他都是设备,主控既要读取fdcan的 ...

可以,fd 向下兼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fdcan的和can的可以同时接一个网络吗?  主控是fdcan的,其他都是设备,主控既要读取fdcan的 ...

严格来说是不行的。

fdcan的帧格式变了,位数不一样。can接收到fdcan帧时,会检测出错误,从而发送错误帧,在主动错误状态时,会破坏fdcan的帧。
当然,如果错误太多,can进入被动错误后,错误帧是以隐性电平发送,不会破坏fdcan的帧。但是,错误计数到255后,会进入busof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fd 向下兼容的

fd是兼容can,它可以接收can帧,但can兼容不了f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fdcan的和can的可以同时接一个网络吗?  主控是fdcan的,其他都是设备,主控既要读取fdcan的 ...

fdcan如果是纯接收,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发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fdcan如果是纯接收,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发送,不行。

这样的话,兼容也是有问题的。  也有数据要发,因为还要跟同个网络的fdcan正常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本身报文是不是变波特率的,另外还得看总线上有没有CANFD格式的报文,不然会干扰其他控制器,最好自己测 ...

不影响的,CAN-FD,只是数据区域波特率可以变,ID还是传统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