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多通道的万用表.大概有18路电压采集需求

楼主(2024-07-27):
求推荐个多他通道的万用表,大概有18路电压测试需求.谢谢了.

网友:
这种直接上无纸记录仪

网友A:
我是用把万用表拆了和继电器装在一起,通过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把万用表拆了和继电器装在一起,通过继电器切换的

这个就服你

网友:
一个蓝牙或USB通讯的万用表,加一个多通道继电器切换版......简单可靠、可控!

网友:
用电压表头不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买过吉时利的 2700,好像可以扩展模块接很多路输入

网友A:
如果你知道售价,就更加服我了。代替是德34970+34901方案的,好用量又足,一千个通道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把万用表拆了和继电器装在一起,通过继电器切换的

的确是很好创意,
选择信号继电器,响应速度快 干扰小。

网友:
NI数字采集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知道售价,就更加服我了。代替是德34970+34901方案的,好用量又足,一千个通道不在话下 ...

你这这多路 岂不是要很多继电器?一个信号继电器也不少钱了。有大概的原理图吗。学习下

网友:
这个感觉是不是锂电池保护板的样子,可以测量每个电芯的电压

网友:
用是德的数据采集器,我们这里很多测试工装上都用的是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这多路 岂不是要很多继电器?一个信号继电器也不少钱了。有大概的原理图吗。学习下 ...

估计欧姆龙信号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这多路 岂不是要很多继电器?一个信号继电器也不少钱了。有大概的原理图吗。学习下 ...

要很多,原理很简单,74hc595驱动Omron信号继电器

网友:
买DQA仪器才是正道

网友:
没有参数性能的明确要求,实现方案可以从1000元到几十万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很多,原理很简单,74hc595驱动Omron信号继电器

其实也不少钱了。而且这个方案 还是没有买现成仪器划算呀。仪器可以使用很久。你做的电路板 可能过段时间就吃灰了。也不好带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少钱了。而且这个方案 还是没有买现成仪器划算呀。仪器可以使用很久。你做的电路板 可能过段时间 ...

应用场合不同,现成仪器除了贵,没有缺点,我们生产线用是德科技的一条线就得配几十万